请问引起单片机程序不中断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2023-02-03):
我程序里配置的如图,定时器中断能进去,IIC中断进不去,调试运行查看,可能是I2CMSST寄存器的MSIF中断请求位硬件没有置1。按官方PDF里说的,命令发送完后就会置1,但却没有置1,那难道是命令没有发送?示波器查看—没有输出 。配置好了,给命令,为什么会不发送?有哪些会引起这个情况,请大神说说自己的经验。谢谢!

网友A:
可能原因:
1、没有允许中断。
2、没有允许全局中断。
3、没有中断源。

网友B:
配置好了,给命令,为什么会不发送?
因为你没有配置好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出现自己的代码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