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片 能不能做雾化器?

楼主(2023-02-03):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做,原理相似,只是需对硬件和软件进行调整

网友B:
频率,功率达不到。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小型雾化器就是用蜂鸣片做的。

网友D:
雾化器有专用的,不是普通蜂鸣器

网友E:
要寻找合适振动频率的蜂鸣片。

网友F:
不能!强度和频率都无法与雾化器振子比

网友G: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试一下再说

网友I:
雾化是专门的超声头,不是蜂鸣片。MCU做雾化是很简单、常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