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位号丝印大小问题

楼主:
尺寸1mm,线宽0.12mm的元件位号嘉立创做出来很模糊。你们一般都是设置为多大,尺寸和线宽;是否需要考虑板子的大小做调整,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2-03):
既要容易识别,还不能太大覆盖其他元件。

网友B:
根据信号要求进行设置

网友C:
软件不同,嘉立创制版,使用30mil,6mil,skroke-serif(使用默认字体第二种,不用TureType),比1mm小,感觉还是比较清楚的。换换高度-宽度比例,或者换字体试试。

网友D:
尺寸1mm,线宽0.2mm的丝印嘉立创做出来很清楚,如果想字体再小下单时选择高清字符,要加米。

网友E:
这个尺寸不模糊啊,是不是你软件字体问题,用立创EDA试试

网友F:
一般尺寸1mm,线宽0.16mm的,做出的效果很好。没有模糊不清的

网友G:
我一般30mil高度,5mil宽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尺寸1mm,线宽0.2mm的丝印嘉立创做出来很清楚,如果想字体再小下单时选择高清字符,要加米。

一般比例是多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30mil高度,5mil宽度

6:1?板子大小也是需要调整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尺寸1mm,线宽0.16mm的,做出的效果很好。没有模糊不清的

恩  很多人用1和0.15

网友G:
引用 网友H:
6:1?板子大小也是需要调整的吧

不需要调整,用的protel99se

网友I:
没记错,高0.8,线宽0.15,再低貌似就模糊了

网友J:
我一般用0.2,1或者0.8

网友K:
我经常做量产板子,最小的建议用1.27mm的大小,配0.127mm的线宽。再小就容易模糊了。只要是合格的PCB厂做,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L:
嘉立创印高40mil的很清晰。

网友M:
这个问题应该咨询PCB厂家,上论坛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同厂家质量控制水平不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网友能够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