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电感驱动蜂鸣片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02-03):
2个图的蜂鸣片和电感连接方式为什么不一样

属于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呢

网友A:
电磁感应升压原理

网友B:
电感升压驱动压电蜂鸣片,要跟蜂鸣片谐振的,我们一般是订做电感,用于匹配蜂鸣片。

网友C:
就是个自耦变压器升压电路,因为压电陶瓷片阻抗太高,直接驱动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