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整一个5.1蓝牙接收解码板,大佬们有什么建议?

楼主:
75寸智慧屏已到货一段时间了,看着挺爽的,就是声音差了些,没有普通的音频输出接口,只有蓝牙输出,家里的老音箱效果很好就是用不了,没办法,就想着搞一块蓝牙接收板。本来想网购一块,但是那用的解码IC实在看不上,好的(如AK4499)一动好几千块比我的智慧屏还贵,汗!顶级的解码IC网上一查也就300-400之间,只是成品比较贵。所以就想着自己弄一个。不知道有这方面爱好的大佬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2023-02-03):
那不如拆开盖子把音频线引出来接上算了,还要看看功率够不够

网友B:
拆开盖子把音频线引出来是最好的选择,任何二次编码都会存在信号损失(失真),程序不同而已。
也可以买现成的,从几十、几千甚至更高都有,也可单只成对卖,看口袋和个人喜好定。

网友C:
十几元钱一个,某一个宝很多,不用自己做,音质对电视来说,很好。

网友D:
别看HIFI炫学测评,当然,你钱没地方用的话就另外说了
也别信人家说的数字功放没有模拟功放的好,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好几个"资深"HIFI在我这打脸了
如果有有线的的,就直接搞一个功放放大声音就行了
如果是20W以下的音箱,就搞个IIS输出的蓝牙板+TAS5805M就行了,20W+20W能放到邻居投诉你
如果还是觉得声音不爽,那就搞个差分输出的蓝牙板,加上运放放大+TAS3250
70W+70W,一般人不需要这么大的功放的
觉得音质不好.可以加一个DA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十几元钱一个,某一个宝很多,不用自己做,音质对电视来说,很好。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问怎样把“智慧屏”(电视)的音频引出来,接到家里已有的老音箱(功放)上。但是这个电视没有普通的音频输出接口,只有蓝牙输出。不是把蓝牙解码板接到电视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不如拆开盖子把音频线引出来接上算了,还要看看功率够不够

你这。。。牛逼K L S,我怎么想不到呢,厉害!哈哈,新电视不想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拆开盖子把音频线引出来是最好的选择,任何二次编码都会存在信号损失(失真),程序不同而已。
也可以买现 ...

是啊,我只是想用蓝牙输出,把音质弄到好一点。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十几元钱一个,某一个宝很多,不用自己做,音质对电视来说,很好。

那种很便宜的蓝牙板输出的声音比电视原来的声音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对声音有点追求的人,可能就不会用这样的板,因为用了还不如电视原来的声音听着舒服,顶多外接音箱低音强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别看HIFI炫学测评,当然,你钱没地方用的话就另外说了
也别信人家说的数字功放没有模拟功放的好,现实生活中 ...

智慧屏自带是20W+20W,低音不行,我准备外接的是2.0的50W+50W,声音很好,低音非常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问怎样把“智慧屏”(电视)的音频引出来,接到家里已有的老音箱(功放)上。但是这个电 ...

谢谢!

网友G:
60块一个的蓝牙接收器,和上千的蓝牙接收器,接你说的那个音箱,音量调整到一样大,我不太相信你盲听能听出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60块一个的蓝牙接收器,和上千的蓝牙接收器,接你说的那个音箱,音量调整到一样大,我不太相信你盲听能听出 ...

60的和上千的要看芯片,芯片价差得不多,可能听不出,如果芯片价差得多,那成品肯定能听出来。

网友H(2023-04-03):
双9038的 才500多  买现成的吧  蓝牙还支持ldac  aptx等

网友H:
双9038 的才500多  蓝牙还支持LDAC  APTX等

网友I:
我觉得你在搞蓝牙连接前,先搞清楚蓝牙的延时,不然你到时看电视音画不同步就更难受了!
其次你要弄清楚蓝牙音频编解码方式:SBC、AAC、aptX(包括aptX、aptX LL、aptX HD以及aptX Adaptive)、LDAC,以及HWA
另外就是你老功放音响的素质
最后你再考虑用独立DAC还是蓝牙芯片自带的DAC
新电视很多带ARC功能,如果带的话建议ARC取音源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J(2023-05-18):
想整一个蓝牙接收,FM发射出去电路。

网友K(2023-07-16):
便宜的蓝牙板音质烂的很,
直接拆机接一组音频输出出来好了

网友L(2023-09-26):
2023了,蓝牙5.3起步吧,解码在高阶和顶级里面找硬解的芯片;
蓝牙5.3一定要带密码连接,字母和数字配货即可,密码最好能用户改变的那种;
只要带了搜索后必须密码才能连接的,干扰器啥的基本就失效,很稳定;
我弄个数字功放带蓝牙5.0的无密码连接那种(蓝牙连接后自动转蓝牙,无蓝牙信号音频有线输入有效),发现隔壁上下左右楼层都能连接这个信号,经常隔三差五的正听着音乐或者看电影,就突然里面出来蓝牙连接,然后乱七八糟的音乐声,哪怕把天线卸掉,也是时不时的会有断断续续的突然开启,实在没法把蓝牙模块供电端焊开取消了蓝牙,后来发现蓝牙只要带密码连接,基本就不会有那种现象了

网友M(2025-04-08):
引用 网友D:
别看HIFI炫学测评,当然,你钱没地方用的话就另外说了
也别信人家说的数字功放没有模拟功放的好,现实生活中 ...

看了很多帖子,又看到大佬你的评论,总感觉就你的评论能够一阵见血,你的性格应该也是个耿直豪爽的人。尽管我是个小白,但仍然抑制不住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