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检测 什么情况下用高端检测或低端检测?

楼主(2023-02-03):
什么情况下用高端检测或低端检测?有什么讲究没有
https://blog.csdn.net/qq_36958104/article/details/112570353

网友A:
需要高端检测时,就用高端检测。反之亦然。

网友B:
讲究是,简单,省料,显然选低端

网友C:
能够用低端就用低端,高端很麻烦,如果VCC是10V,用低端正常,用高端直接烧LMV321运放。

网友D:
没人看出来第二张图是错的吗???

根据R5、R7的比值可知LMV321的1脚已经超过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了!运放是不工作的。

网友E:
尽量低端检测,高端复杂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人看出来第二张图是错的吗???

根据R5、R7的比值可知LMV321的1脚已经超过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了!运放 ...

LMV321是轨至轨运放,电压最高5V,不是LM32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V321是轨至轨运放,电压最高5V,不是LM321。

有时间跟我抬杠,在这里大放厥词,就没时间去原厂查下datasheet?VICR是什么???

网友C:
不好意思,一直以为轨至轨运放输入也可以轨至轨,查资料才发现输入电压范围能够到V-的都到不了V+

网友F:
高端检测要专用芯片,低端检测运放就可以,高端检测专用芯片有耐压要求,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