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茨车上的电路板

楼主(2023-02-03):
帮我看看哪些芯片值钱

网友A:
拆的话,就没值钱的了

网友B:
如果你是专修克鲁茨车上的电路板,这个料板很值钱;
否则,值块把钱或呵呵

网友C:
值10块钱; 可以拆一个国产TDA7388功放芯片; 一个USB FE1.1 HUB芯片, 一个1G DDR3内存; 一个ST32单片机;其它的基本上都没用了;

网友D(2024-01-01):
安吉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