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激活一个I/O口,让单片机输出固定的串口信号

楼主:
51单片机如何激活一个I/O口,让单片机输出固定的串口信号,如激活P0^1  输出串口信号:123456
还有就是输入串口信号123456  激活P0^1

请大神帮忙写两个代码,谢谢

网友A(2023-02-03):
激活一个I/O口?固定的串口信号?都是你自定义的表述。叫别人怎么理解?

网友B:
用串口中断,判断SBUF收到的是不是123456,用if就行

网友C:
没法理解楼主的描述。51单片机的IO库不需要“激活”,直接使用。串口一般固定在某两个IO,或可以在某几组IO切换。但C8051有交叉开关,是否可以任意切换不知道,我没用过,这是贵族产品用的MC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中断,判断SBUF收到的是不是123456,用if就行

网友D:
大神,你太厉害了,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激活一个I/O口?固定的串口信号?都是你自定义的表述。叫别人怎么理解?

你如果理解不了的话,请看6楼大神回复

网友D:
你太厉害了,能发个代码吗?感谢感谢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P0_1 = P0^1;  // Define P0.1 as sbit type  void main() {     P0_1 = 0;   // Activate P0.1 and set its value to low      // Output "123456" via serial port     printf("123456");      while(1)     {         // Do nothing, wait for input signal     } }

网友E:
1单片机激活一个I/O口,让单片机输出固定的串口信号的代码示例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P0_1 = P0^1;  // Define P0.1 as sbit type

void main()
{
    P0_1 = 0;   // Activate P0.1 and set its value to low

    // Output "123456" via serial port
    printf("123456");

    while(1)
    {
        // Do nothing, wait for input signal
    }
}

51单片机输入串口信号123456并激活P0^1的代码示例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P0_1 = P0^1;  // Define P0.1 as sbit type
char input[7];

void main()
{
    while(1)
    {
        scanf("%s", input);
        if (strcmp(input, "123456") == 0)
        {
            P0_1 = 1;   // Activate P0.1 and set its value to high
        }
    }
}
注意:需要包含"stdio.h"头文件并初始化串口。

网友F:
用串口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nclude   sbit P0_1 = P0^1;  // Define P0.1 as sbit type  void main() {     P0_1 = 0;   // Activate ...

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单片机激活一个I/O口,让单片机输出固定的串口信号的代码示例如下:
#include

感谢。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法理解楼主的描述。51单片机的IO库不需要“激活”,直接使用。串口一般固定在某两个IO,或可以在某几组IO ...

网友G:
用串口中断4,打开SSCOM判断SBUF收到的是不是123456这串字符,用if语句判断就行

网友H:
   楼主从 STC-ISP V6.91J 以上版本的 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  直接调用USB-CDC串口助手、HID助手、IO配置工具等工具窗口,相信您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