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PMOS驱动负载优缺点

楼主(2023-02-03):
常见的马达、泵、继电器等驱动电路,都是NMOS,然后将负载放在高端(NMOS的D极或三极管的C极);而图中这种PMOS电路,将负载放在低端(NMOS的S极或三极管的e极),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P管安全性好 停止供电线路就没电了 这时即便用电器自己短路也没事

网友B:
P管可以的型号选择很少,而且内阻较大,所以用的也就少

网友C:
同样性能,N沟的要便宜太多了。

网友D:
N沟的可以用MCU直接驱动(速度不高时),控制电压低,内阻小,型号多,价格比较便宜。
P沟的,工作电压高于MCU电压时,需要驱动管电平移位,控制电压高,内阻大,型号少,价格比较贵。
所以。一般的驱动,都是优先使用N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沟的可以用MCU直接驱动(速度不高时),控制电压低,内阻小,型号多,价格比较便宜。
P沟的,工作电压高 ...

图中用的就是PMOS

网友E:
NMOS FET 驱动电路比 PMOS FET 的驱动电路更简单。 NMOS 导通电阻通常低于 PMOS 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安全性好 停止供电线路就没电了 这时即便用电器自己短路也没事

NMOS电路 负载自己短路怎么就有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NMOS FET 驱动电路比 PMOS FET 的驱动电路更简单。 NMOS 导通电阻通常低于 PMOS 导通电阻。

为什么图中用的是PMOS呢

楼主:
既然有这种PMOS驱动的电路  也有它的一些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