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视觉水果分选机的设计思路,求帮忙解解惑

楼主:
现在要开始做设计了,我的是水果分选机。我是学电子信息工程的,需要做出实物,用嵌入式做。师傅想让我用摄像头进行机器视觉识别光滑度进行筛选。现在筛选哪种水果没有确定,芯片和摄像头也没有确定。感觉在大学里学了一点东西,但是又感觉啥也没学会。现在我就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有大哥可以帮帮忙解解惑吗?

网友A(2023-02-03):
感觉这是貌似图像识别的系统应用啊。

网友B:
嵌入式视觉的话,OPENMV用的比较广泛,资料也多。如果用机器视觉或计算器视觉的话,方法就比较多了。

网友C:
识别光滑度?要是识别颜色还能好判断点

网友D:
这东西关键是算法,硬件就用电脑吧,这不就可以开始了

网友E:
CV 很成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视觉的话,OPENMV用的比较广泛,资料也多。如果用机器视觉或计算器视觉的话,方法就比较多了。

是要做嵌入式的,怎样开始入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关键是算法,硬件就用电脑吧,这不就可以开始了

要做嵌入式实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识别光滑度?要是识别颜色还能好判断点

颜色也行,老师给写的比较笼统方便我们改。老师只写了通过重量,大小,外观来实现分选。这样的话,分选车厘子是不是比较好。车厘子看颜色看大小分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要做嵌入式的,怎样开始入手呢。

直接买块openmv或者k210,就可以跑算法了。只不过使用micropython开发,资料也比较多,直接调用算子即可,不用从底层开始写。

网友G:
很简单,买0penMV你就知道怎么玩了,OpenMV内嵌了很多视觉算法,直接调用就行,它本事还是个单片机, 识别到以后控制舵机分拣水果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买0penMV你就知道怎么玩了,OpenMV内嵌了很多视觉算法,直接调用就行,它本事还是个单片机, 识别 ...

大佬,我补充了一下图,你看买的这几样东西有问题没。就通过称重和识别颜色、缺陷。 然后控制舵机执行动作进行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