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好奇 问个自动称重机图像识别的事

楼主(2023-02-03):
我们这超市弄了个自动称重机 买的菜放上去 无人操作 摄像头能自动识别是什么东西 大菜还好说 比如口蘑这种小东西 一包里因为放置姿态各异 它怎么识别出是口蘑而不是小鸡蛋的 不好意思 我们这超市的鸡蛋差不多就口蘑那么大 呃。。。。。。不小心还以为是大号鸽子蛋呢

网友A:
我理解是用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先让机器反复学习超市里各种商品的形状,记忆下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就象刚开始学人工智能的时候介绍的,神经网络建立起来后让机器反复学习一只猫的形状,然后当机器再看到猫时,不论黑猫花猫白猫,机器都能认出这是一只猫。

网友B:
没弄过,不过不是很难的,就是识别轮廓等边缘的矢量算欧拉距离,常见的东西都有人训练过Ai的,拿你算的一对比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C:
虽然不怎么知道原理,但我感觉这种智能秤都需要联网吧?摄像头拍下物体上传云平台进行识别(也可能常见的东西会下载到本地磁盘),智能识别算法在云平台服务器上,开发者在不断的训练完善。这应该不是单片机能实现的事情,现在电子产品慢慢都连到一个网络里面去了。难道这就是物联网?

楼主:
首先 感谢各位回复

虽然 你们说的 我也没懂 但感觉有人懂就好像自己不是文盲了 哈哈 真的是这感觉 至少 看见那东西 我挺困惑的

困惑的核心在于这东西怎么识别一个物体的不同截面形状的 毕竟细分的话截面形状可以无限多 其实 也许 不是我想的那么复杂 据说人的识别也不是识别轮廓 而是识别几个固定点 我是觉得 脸好歹都是类似的样子 至少我没见过没五官的活脸 可蘑菇和鸡蛋 总有可能有近似的地方吧 也许 在需要称重的品种里 这种重复概率真的很低 是么

应该不是联网的 我们这里那个超市的网络挺烂的 感觉就算有线网都不能做到无人值守 但实际上 那里真的几乎就是无人值守

网友B:
我觉得区分蘑菇和鸡蛋对于图像识别是很容易的,其实现在厂里零件是否合格的分拣都是图像识别了,我就是好奇对同种物品,比如黄金黄元帅和奶油黄元帅,识别率是如何?

网友D:
机器能识别到的和人眼能看到的还是差别挺大的

网友E:
你之所以看见一只猫,你会认为是猫而不是一条狗,那是你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是一只猫的思维。AI也一样的,大量的图片训练匹配出最佳的模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