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不了程序,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3-02-03):
做循迹小车的时候买了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没有买烧录器,把学单片机的51开发板上面的单片机烧录好程序后放小车的板子上面用,后来重新烧录程序的时候就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点下载后 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载后 断电重启

我就是这样下载的,可是就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我遇到的问题是把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上面的芯片放另外一个51最小系统上面用过之后,再放回51开发板上烧录程序,结果烧录不进去。这是什么一种情况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网友C:
这可能性多了:
1.USB线没插好
2.端口不对
3.单片机型号不对
4.USB驱动掉了
5.芯片烧了?可能性小

网友D:
单片机烧录是最基本的操作,若出问题也是最让初学者头痛的一件事。楼上说的可能性都有,建议逐一排查,仔细研读手册,同时在论坛里多搜索下看看其他人的方法可否借鉴。

网友E:
检查接线,检查单片机是否烧坏,很有可能小车将单片机烧坏了

网友F:
断开任何与烧录无关的外围电路供电 (比如小车电机控制电路) 等,这些可能会影响正常烧录。

网友G:
因为动过芯片,合理怀疑是芯片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因为动过芯片,合理怀疑是芯片装反了

你这不合理!

网友H: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最小系统的晶振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I:
您看看COM口是不是变成了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