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对拷型遥控芯片

楼主(2023-02-03):
手上有一个对拷型遥控器。像下图这样的:
将电路板拆下来,板上有两个芯片:
其中,8只脚的芯片为24C02,是储存芯片。
那么,请问,14脚的芯片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A:
这不叫对拷型,是对码型。

网友B:
EM78P153

网友C:
多半是OTP单片机带程序的。

网友C:
但可能有固化好的芯片买

网友D:
这个通常是一个几毛钱的51单片机芯片。
改进型的内部只有一个几毛钱的51单片机内置存储器。
全新的X宝上五元内包邮可得,要选对频率否则要自己换晶振。
也有自适应频率和多按键或大功率的价格几十不等按需求选择就好。

网友E:
那个不是简单的芯片,是单片机,需要写入程序才行,芯片不贵,贵的是程序

网友F:
这估计是程序实现编码发射,不能像普通遥控直接买现成遥控改地址

网友G:
没看到背面,单片机或者无线发射器

网友H:
这看着就像普通遥控啊,14脚封装的是2262遥控编码芯片,要不你拍个板子的背面看看?我要看看有没编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看着就像普通遥控啊,14脚封装的是2262遥控编码芯片,要不你拍个板子的背面看看?我要看看有没编码盘。

这不是PT2262。背面没有编码焊盘。

网友I(2023-04-14):
应该是能学习的无线遥控,否则它不会用24c02在线存数据,只是不知道那个单片机型号

这种遥控难度不高,花几天写个程序就能自己做个

网友J:
我拆了两个  用的这种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对码的, 接收那端支持学习,可以学习点动,互锁,自锁等等功能;应该是焊码,遥控器背面有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