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中HC6800E V2.8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2023-02-04):
由于板子是几年前买的二手的,当时也忘了要原理图和其他资料,最近才开始好好学,点灯、定时器、串口、中断学的差不多了,到想用那个自带的12864屏时,说什么也不听使唤,屏插上到是亮,但不显示内容,乱码也没有。就是缺了原理图,不敢确定我的引脚定义到底对不对,还是因为屏本来就是坏的。各位如果手上有这个资料麻烦上传一下,谢谢了

开发板带的普中HC-SD-TFT屏,看起来是没有字库的,因为啥芯片也没有

开发板带的普中HC-SD-TFT屏,看起来是没有字库的,因为啥芯片也没有

网友A: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12864,是块TFT彩屏,你用12864肯定点不亮。

网友B:
正好我有。

原理图(电路图).pdf

HC6800原理图

楼主:
哇哈哈,真的太感谢了,找了好长时间啊,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12864,是块TFT彩屏,你用12864肯定点不亮。

感谢提醒,看到你的回复后就找了好多资料,都没能点亮他,关键不知道是什么驱动的,愁死人了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类似程序参考
tftlcd.h
#ifndef _tftlcd_H
#define _tftlcd_H

#include "public.h"

//定义LCD彩屏的驱动类型  可根据自己手上的彩屏背面型号来选择打开哪种驱动
//#define TFT22_ILI9225B

//#define TFT22_ILI9340

//#define TFT24_ST7781R

//#define TFT26_R61509V

//#define TFT26_ILI9325D

//#define TFT22_R61503B

//#define TFT20_HX8309

//#define TFT24_ST7789S

//#define TFT24_SSD1297

//#define TFT20_ILI9225

//#define TFT20_ILI9341

//#define TFT20_ST7775R

#define TFT20_ST7775RV

//#define TFT20_ILI9225C

//TFTLCD显示方向控制
#define TFTLCD_DIR        0        //0:竖屏  1:横屏  默认竖屏

//分辨率
#ifdef TFT20_HX8309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2_R61503B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2_ILI9225B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4_ST7781R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320
#endif

#ifdef TFT26_R61509V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400
#endif

#ifdef TFT26_ILI9325D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320
#endif

#ifdef TFT24_ST7789S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320
#endif

#ifdef TFT24_SSD1297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320
#endif

#ifdef TFT20_ILI9225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0_ILI9341
        #define        WIDTH        240
        #define        HEIGHT        320
#endif

#ifdef TFT20_ST7775R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0_ST7775RV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ifdef TFT20_ILI9225C
        #define        WIDTH        176
        #define        HEIGHT        220
#endif

//TFTLCD彩屏数据控制端口定义
#define TFT_DATAPORTH P1
#define TFT_DATAPORTL P0

sbit        TFT_CS  = P2^7;
sbit        TFT_RST = P3^3;
sbit        TFT_RS  = P2^6;
sbit        TFT_WR  = P2^5;
sbit        TFT_RD  = P3^2;

//TFTLCD重要参数集
typedef struct
{
        u16 width;                        //LCD 宽度
        u16 height;                        //LCD 高度
        u16 id;                                //LCD ID
        u8  dir;            //LCD 方向
}_tftlcd_data;

//LCD参数
extern _tftlcd_data tftlcd_data;        //管理LCD重要参数
//LCD的前端颜色和背景色
extern u16  FRONT_COLOR;//前端颜色 默认红色
extern u16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void LCD_WriteCmd(u16 cmd);
void LCD_WriteData(u16 dat);
void LCD_WriteCmdData(u16 cmd,u16 dat);
void LCD_WriteData_Color(u16 color);

void TFTLCD_Init(void);//初始化
void LCD_Set_Window(u16 sx,u16 sy,u16 width,u16 height);//设置窗口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清屏
void LCD_Fill(u16 xState,u16 yState,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填充单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画点
void LCD_DrawFRONT_COLOR(u16 x,u16 y,u16 color);//指定颜色画点
void LCD_DrawBig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读点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画线
void LCD_DrawLine_Color(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指定颜色画线
void LCD_DrowSign(u16 x, u16 y, u16 color);//画十字标记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画矩形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画圆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显示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FontHZ(u16 x, u16 y, u8 *cn);//显示汉字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 u16 y, u16 wide, u16 high,u8 *pic);//显示图片

#endif

网友D:
第一,这个屏是TFT,第二要看驱动IC, TFT肯定有驱动IC的,只是在里面封装着,你看不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这个屏是TFT,第二要看驱动IC, TFT肯定有驱动IC的,只是在里面封装着,你看不到而已

愁的就是这个呢

网友C:
普中科技--各型号开发板资料下载链接:

一、51/STC8A/STM8S单片机系列
①普中-7(A7)开发板: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7yN9fAdsSp8ShWaPyv0ZA  提取码:6e9d

②普中-6(A6)开发板: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WlO7ujIfGgW8e2Hcko0yg  提取码:6u7x

③普中-5&5.5(A5&V5.5)开发板: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4ac66gUhleEcJxVy6i2PQ   提取码:l6te

⑤普中-2&3&4(A2/A3/A4)开发板: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2NvYz_Yz32RGqTIa5eb2w 提取码:9d0q

⑦HC6800-MS 开发板: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WUmIXNyzYk72t40pH0J8Q 提取码 : 5dn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类似程序参考
tftlcd.h

非常感谢,在对驱动和引脚一顿改之后。。。。还是没驱动起来
然后我就发现:
//TFTLCD彩屏数据控制端口定义
#define TFT_DATAPORTH P1
#define TFT_DATAPORTL P0

这个程序是不是 驱动有2组排针那种屏幕的,我这个只有一组,而且看着和12864屏的接口很象,有RD,WR,E,CS1,CS2,
还是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中科技--各型号开发板资料下载链接:

一、51/STC8A/STM8S单片机系列

这个我到普中官网看了,给他们留了言,到现在也没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在对驱动和引脚一顿改之后。。。。还是没驱动起来
然后我就发现:
//TFTLCD彩屏数据控制端口 ...

驱动这个彩屏,有的是8位,有的是16位。它有两组,你就选8位
可根据自己手上的彩屏背面型号来选择打开哪种驱动
你就每个试一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这个彩屏,有的是8位,有的是16位。它有两组,你就选8位
可根据自己手上的彩屏背面型号来选择打开哪 ...

看PCB走线和插针应该是8位,但是普中的开发板,68000配的1602就是块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基本所有的1602,0802,2004都能点亮的程序,就是点不动开发板配的那块,只能用他的例程点,所以,即便是拿来基本上算是通用的程序也未必能驱动开发板自带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CB走线和插针应该是8位,但是普中的开发板,68000配的1602就是块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基本所有的1602,0 ...

已经新购了一块12864玩,自带的那个扔一边去了!
在这里吐槽一下人的狭隘性,搞出来的东西非得搞得那么有“个性”,根本没有“通用”和“兼容”这个概念,各行各业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当然现在慢慢好起来慢慢向看齐了,象早期的WPS等软件、花样百出的手机充电器接口、电路板上被磨掉的芯片标识、各种带识别芯片的电池,整的好象不用他家的东西就不行一样!

网友E(2023-10-26):
лüV2.8汾

网友F(2025-03-17):
正好在找整个知识,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G(2025-07-21):
我也有一个普中HC6800 的板子,和你的型号一样,总是提示:写芯片超时,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