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用过电路测试探针?

楼主:
问大家一个幼儿级的问题,大家是否用过电路测试探针?这款探针的用途有哪些?不同款式的探针用途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23-02-05):
你是指这种测试探针吗?

这种测试探针, 用在流水线上测试电路的测试点。
这样就不用焊接,直接按在点上就行。

网友A:
这种测试探针, 用在流水线上测试电路的测试点。
这样就不用焊接,直接按在点上就行。

网友A:
不同款式的探针 给不同大小的测试点。

网友B:
哦,原来这款探针一般用在工厂电路测试,个人平时应该很少使用吧。

网友C:
电子产品测试台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这款探针一般用在工厂电路测试,个人平时应该很少使用吧。

个人也可以用,比如做烧写程序接触用,下面这个就是我自己焊的一个烧写程序用的探

网友E:
我使用大一些的探针做触点开关动触点设计了一个多档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大一些的探针做触点开关动触点设计了一个多档开关。

能拍个照参考参考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拍个照参考参考吗?

在设备中拍照不方便,这个是探针图片,3m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在设备中拍照不方便,这个是探针图片,3mm的

这种探针有近4mm的伸缩。镀金。比较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也可以用,比如做烧写程序接触用,下面这个就是我自己焊的一个烧写程序用的探

谢谢分享,有空准备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