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接收数据疑问

楼主(2023-02-05):
请问如何使用HC-05模块及STC89C52单片机,在手机端发送例如 0x00 后,单片机只发送一条数据给手机端
我程序改了好久,发送数据程序放在main()的while()下 ,就一直发送数据
如果像下面这样写
if(receiveData != 0x00)
                {
                        if(receiveData == 0x01)
                        {
                                sendStr("temp:");
                                sendChar(temperature/10+48);
                                sendChar(temperature%10+48);
                        }
                }

可以做到只发送一条数据,但是手机端就不能发送其他数据给单片机 ,除非单片机复位
请教各位大佬 ,HC-05怎么只接收一条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A:
我觉得在你的代码中加入一条指令 ,单片机就不会重复发送了
if(receiveData != 0x00)
                {
                        if(receiveData == 0x01)
                        {
                                sendStr("temp:");
                                sendChar(temperature/10+48);
                                sendChar(temperature%10+48);
receiveData = 0x00;  //[em06]加上这个让receiveData复位[em06]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在你的代码中加入一条指令 ,单片机就不会重复发送了

多谢 我试试 感谢

网友B:
加一个标志位就可以了,有信号且正确后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