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水式电热水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3-02-06):
以前没有用过热水器,第一次使用,好多问题不清楚

1,热水器, 必须上满水,才能加热吗,热水器容量大,加热太慢,一个人洗能不能用多少上多少水?

2,热水器没有水位指示,怎么知道有没有打满?里面还剩多少水?

3,为了安全期间,温度达到后,关闭电源后使用,淋浴器带水温调节,关闭热水器上水阀门,为什么热水出不来?打开上水阀,才能出热水,热水冷水混合的话,淋浴器调节水温不稳定,怎么办。

网友A:
热水器出水压力来自于自来水压力,所以必须开着进热水器的冷水,花洒才会处热水。
热水是从热水器上部流出的,进入的冷水是从下部进入,由于冷水密度大,一直沉在下面,除非被加热棒加热后才会上浮。
从节约和保护热水器角度,还有安全角度出发,热水器加到设定温度后,断电后洗澡,洗完后不上电,可以节约保温电能,保温消耗的电一天有2,3度。热水器一直维持高温,会消耗镁棒,镁棒耗尽,就会腐蚀热水器内壁和加热棒。

网友B:
我80升的热水器,加热到70-75度,断电后能洗澡半个小时。
家用觉得最小都要80升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不然洗澡途中没热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放满水,温度烧到后,断电使用的。

现在有的储水式电热水器有放水断电功能,不需要人为特意关电

网友D:
热水一直都在最上面,冷水进入后在下面,不会混合,被加热以后才会上去,所以出水一直都是热水,除非你用水量过大来不及加热或者断电使用的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下面进冷水,上面出热水,冷热水并不混合;2,下面不还在一直通电加热吗?

我是放满水,温度烧到后,断电使用的。

网友E:
1,下面进冷水,上面出热水,冷热水并不混合;2,下面不还在一直通电加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图为储水式热水器的大致结构,这种热水器是下进上出,只要淋浴头能放出来水就代表水已经满了。只要自来水 ...

一边进水,一边出水,不就越洗,水越凉了吗

网友D:
下图为储水式热水器的大致结构,这种热水器是下进上出,只要淋浴头能放出来水就代表水已经满了。只要自来水不停水储水桶里永远都有水。

网友F:
1,热水器, 必须上满水,才能加热,否则有烧坏加热棒的可能。
2,由结构决定,只要淋浴口出水就知道水加满。
3,关闭热水器上水阀门,热水出不来是由结构决定的,水温太高开大冷水或关小热水,水温太低开大热水或关小冷水。

网友G:
1.不加满水有可能损坏电热管!不能!2.一般30分钟左右可以加满水。3.出水是靠进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