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透明液体滴落用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23-02-06):
想请教大家一下,想检测透明液体滴落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比较合适啊

网友A:
用普通的红外发光和接收二极管,可以检测到,有滴液时滴液的形状影响光线。我以前做过相似的课题。

网友B:
常用的槽型光耦大多数都是红外线对管,可以直接使用。940nm的相对与850nm的灵敏度可能要高一些。

网友C:
槽型光电对管,DIY小玩意弄过可以检测的。

网友D:
我们可以使用红外光电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