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整改问题-SPI驱动线速率高导致辐射很高

楼主(2023-02-06):
如题,EMC扫频后发现在240M 400M 560M有三个很高的鼓包点
恰巧定位在SPI屏幕驱动这个位置,而屏驱的时钟频率也刚好是240M
目前搜索到的方法有:
①包地处理(在时钟线和数据线两边铺地铜打过孔,不知道是否有效)
②贴吸波材料
③RC滤波(害怕影响屏幕动画的显示效果)
④使用展频芯片(没有空间,直接pass了)

辐射端应该是从单片机驱动IO口那边发射出的,但我决定在屏幕上图上黑色的隔离层,不知道是否也会有帮助
同时对鼓包点附近的辐射感到不解?这算是三个尖端辐射带来的副产物嘛。
谢谢各位~期待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关闭显示屏测下数据看下有改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显示屏测下数据看下有改善没有!

有的,单片机进低功耗后这个波段就几乎平稳没有了

网友B:
在时钟线上串200欧电阻再在后面并一个560pf电容.如还超标再在数据线上使用相同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时钟线上串200欧电阻再在后面并一个560pf电容.如还超标再在数据线上使用相同方法。

感谢回复!不知道这样的滤波处理会不会对显示效果有影响,我之前看到这样的做法,但担忧或许对时序之类的产生破坏

网友C:
试试在不同的时钟边沿执行 SPI 写入和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时钟线上串200欧电阻再在后面并一个560pf电容.如还超标再在数据线上使用相同方法。

你好,这样之后屏幕直接没法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不同的时钟边沿执行 SPI 写入和读取。

感谢回复,但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时钟线上串200欧电阻再在后面并一个560pf电容.如还超标再在数据线上使用相同方法。

乱整
如果SPI的时钟是10MHZ或者以上的,你觉得时钟还能像时钟吗?
串联一个200欧的电容,并联一个47pF左右的电容试一下
不行再加大电阻,估算一下SPI最小电流,尽量用大点的电阻
串联的电阻要放在单片机的IO附近,不要放到SPI器件那一端
还不行就改PCB,差分走线+地包信号线

网友E:
1  用铜溥纸包上 发波源  2  铜溥纸接地  (电源输入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乱整
如果SPI的时钟是10MHZ或者以上的,你觉得时钟还能像时钟吗?
串联一个200欧的电容,并联一个47pF左右 ...

谢谢~我有试过串一个220R的磁珠,辐射小了一半
串RC的话我试过20R+33pF,算出来明明滤波频率是240M左右,但是屏幕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亮了
换成20R+3.3pF是可以亮的,但辐射和没串差不了太多
包地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时钟线和信号线两边打上地铜然后打过孔接到底层,这样的办法我试了下,在IO口刚输出那一点点地方,和FPC接口(间距0.5mm在两线之间打不进过孔也铺不了地了)EMC还是一样糟糕,所以觉得还是想从降频或者滤波两个方向考虑
不知道大佬说的10MHZ以上时钟不像时钟的意思是指?如果从软件上考虑降频,不知道一下降多少合适
不知道选磁珠上大佬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嘛,我是随便找了个220R的0603就放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铜溥纸包上 发波源  2  铜溥纸接地  (电源输入地上)

谢谢~是两布都需要做是吗。但不知道量产的时候这样的办法可不可行,会不会加大很多成本

网友F:
地包就可以了

楼主:
包了,但作用还是比较小

网友G(2023-04-24):
串磁珠试试,注意不同的磁珠在不同的频点段阻抗表现不一样,可以参考磁珠的曲线图。至于对信号的影响,只要保证在对应信号的频段范围内,磁珠的阻抗足够小即可。

网友H:
10楼正解,我就是这么干的。EMC过了

网友I:
10楼办法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