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时钟校准后还是出现了偏差,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06):
我的单片机的系统时钟校准后还是出现了偏差,应该如何解决?
系统时钟校准9.216(1*±2)MHz

网友A:
外接一个时钟芯片,内部时钟肯定有偏差

网友B:
偏差是不能消除的,只能是相对的更准确。时钟基准晶振能做到100%准确吗!

网友C:
改变晶振的匹配电容可以校准,电容减少,频率增大,电容增大,频率减少。

网友D:
不准就不要校准,因为温度啥的都会影响精度,自己程序里面扩大接受范围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偏差是不能消除的,只能是相对的更准确。时钟基准晶振能做到100%准确吗!

上原子钟准,以前拆机的百来块,现在让音响发烧友搞到过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原子钟准,以前拆机的百来块,现在让音响发烧友搞到过千。。。

对啊,某一个宝铷振曾经600没下手,现在买不起了。

网友G:
内部时钟受温度影响很大,如果这个时间很重要,就要用晶振

网友H:
楼主要多准?
要求不高的话,比如0.01ppm(年误差不超过0.3秒),用给一个恒温晶振(带压控调整端),加一个GPS或北斗模块来做校准,一般校准1小时以上就可以得到小于0.01ppm的精度。我就使用这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啊,某一个宝铷振曾经600没下手,现在买不起了。

我打算下手时不到200,原价应该是100内,然后等等党永不为奴.现在价格近2K错失一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多准?
要求不高的话,比如0.01ppm(年误差不超过0.3秒),用给一个恒温晶振(带压控调整端),加一 ...

要求倒是不高的,谢谢大佬给的方法,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晶振的匹配电容可以校准,电容减少,频率增大,电容增大,频率减少。

好的,谢谢大佬,我这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准就不要校准,因为温度啥的都会影响精度,自己程序里面扩大接受范围就行了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部时钟受温度影响很大,如果这个时间很重要,就要用晶振

加个晶振成本会变高,估计不会添加晶振了

网友I:
单片机的片上时钟,能满足99%的日常应用
对片上时钟误差有相对比较高要求的人就两种:一种是刚刚入门的新手,另一种是高手

网友J:
采用高精度晶振方案 虽然采用高精度的晶振可以稍微提高电子钟计时的精确度。内部RC时钟的精度在几MHz的情况下,精度最多能做到1%,这还得由厂家校准后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打算下手时不到200,原价应该是100内,然后等等党永不为奴.现在价格近2K错失一个亿

退下来的手机基站上面拆下来的,曾经7x24小时的工作了好多年,剩余寿命不多了,买不到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