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51单片机定时器T0定时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12MHZ晶振,定时器T0,模式1, 1ms时基,定时1分钟结果误差有30%?

一分钟计数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
uchar wei[5]={0X80,0X40,0X20,0X10,0x08};                             //位选
uint a,z,x,c,v, date;
uint dispcount=0;
uint lck=0;
uint disp=0;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void xianshi()
{
   a=date/10000;      //万位
         z=date/1000%10;                //千位
   x=date/100%10;                  //百位
   c=date/10%10;                  //十位
   v=date%10;                            //个位
                 P2=wei[0];
           P0=duan[a];
           delay(5);

           P2=wei[1];
           P0=duan[z];
           delay(5);

           P2=wei[2];
     P0=duan[x];
           delay(5);

            P2=wei[3];
     P0=duan[c];
           delay(5);

     P2=wei[4];
     P0=duan[v];
           delay(5);
   }
void initTimer(void) //定时器初值
{
        TMOD=0x01;
        TL0=0x18;
        TH0=0xfc;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
{
  TL0=0x18; //1ms初值
        TH0=0xfc;
  lck++;
  if(lck==1000*60)//乘60=1分钟
    {
      disp=dispcount;
             lck=0;
                  dispcount=0;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外部INT0中断函数
{
   dispcount++; //每一次中断,计数加一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T0=1;     //INT0下降沿中断
  EX0=1;     //允许INT0中断
  initTimer(); //装入初值
  TR0=1;
  ET0=1;
  EA=1;
while(1)

  {
    date=disp;
    xianshi();
  }
}

网友A(2023-02-06):
吧定时器初始化也贴出来。

网友A:
还有lck的定义什么类型

网友B:
0.8/60 = 0.01333 = 1.33%

网友C:
虚拟运行的问题吧?定时器是一个数字定时器(脉冲计数器),本身不会附加任何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