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DS12C887,HC595,这个算不算逆向工程?

楼主(2023-02-06):
春节期间翻箱子,找出来一个古老的时钟,看了一下,有下列元件:
1.MCU,是AT89C52,生产时间0122(2001年第22周,居然有20多年了);
2.时钟芯片是DS12C887;
3.10个7段1位数码管,10个HC595;
4.电阻、电容等若干。
接上5V供电,能显示,不过全是零,应该是时钟芯片的电池没电了,按下面的按键,可以调整,但是无论哪一位,都可以无限向上加(比如月,到了12之后应该停止,或是重新从1月再向上加)。
找来了美工刀、老虎钳,暴力了一番,把DS12C887撬开,然后把内部电池拆下来,焊上一个2032电池,再通电,用起来还是别扭:一是调整时闪烁有点晃眼,二是调整时数据上加无上限,三是没有显示秒;四是调整功能,一按下第一个按键,立即进入调整状态,容易误操作,。所以就想给它改一下程序,毕竟咱就是干这个的。
找来找去,只找到了几个STC89C52,还好下载器还在,那就用它了。
参考资料都是在本坛中找的:
从论坛上下载了好多,用上的主要是上面的2例。
原理图如下,是根据实物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程序修改后,按下K2K3,切换显示状态,长按K1,进入调整状态;增加了调整时数据的上、下限。
源代码及仿真下载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原来的MCU

原来的MCU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源代码及仿真

网友A:
我用的DS12C887时间不准,每天都有3、5秒误差

楼主:
论精度,还得是DS3231,且价格便宜。12C887月误差1分钟(正负),3231年误差1分钟(正负)

网友B:
“2011年第22周,居然有20多年了”,以此推断算术呵呵
这个肯定不是逆向工程,最多属于仿造。

网友C:
887我没写过程序,只写过1302,1302数据读取坑爹,bcd码读取,然后转十进制显示,调整时间又要把十进制转成bcd码再写入1302,小时,分,秒,月,星期,年都要这样转,反正烦不胜烦,主程序都在转数据格式转换疲于奔命。不知道887读出数据是啥格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87我没写过程序,只写过1302,1302数据读取坑爹,bcd码读取,然后转十进制显示,调整时间又要把十进制转成 ...

很好奇你的代码是如何“在转数据格式转换疲于奔命”。
读出来BCD->10进制,然后显示就用这个10进制,如果需要修改就用10进制这个值,在写入之前再转回BCD,不难、也不费时啊
1302的协议算是基础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1年第22周,居然有20多年了”,以此推断算术呵呵
这个肯定不是逆向工程,最多属于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