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拆出来的点阵屏 怎么用单片机单独来控制?

楼主(2023-02-06):
  道闸设备里面拆的8*2矩阵电子屏  上面有 STM8S105S6T6C 2枚, 74HC595D 10枚, 4953SC 8枚, DS1302Z 1枚,7LB184 1枚,原来的控制软件肯定是没戏了。51刚入门,想着怎么DIY 一下能够让它显示自定义内容 。劳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目前上电显示正常 原来预设的滚动字幕。

网友A:
这种带单片机的肯定是跑私有协议的,要么把单片机拆了或者烧录自己的程序直接控制,要么找到协议手册,按格式发送数据控制

网友B:
没有资料就不要浪费时间,自己画板写程序可能还更容易

网友C:
我做过很多点阵LED屏的驱动,驱动原理很简单,找到595的控制IO(时钟、数据、锁存),还有控制SI4953的8条脚是怎么控制的,就可以写驱动了。

网友D:
用万用表量量接线,如果能引出swim,就试试能否烧录,如果能烧录,其他的测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很多点阵LED屏的驱动,驱动原理很简单,找到595的控制IO(时钟、数据、锁存),还有控制SI4953的8条 ...

可否请教一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