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形按键怎么把按键的值读出来?

楼主(2023-02-06):
下面这个,不太懂怎么描述,谢谢了

以设定 TMAX 为 35 摄氏度,TMIN为 25 摄氏度为例说明参数设定过程:按下“设置”按键,然后依次按下数字按键“3” “5” “2” “5”如图 5 所示,再次按下“设置”按键,完成参数设定,并退出参数设定界面。

网友A:
先把电路图贴出来吧。

网友B:
文科生讲理科的故事。
建议先在坛内搜索一下相关例程学习。

网友C:
看不明白描述。

网友D:
按键的键值是在单片机程序里面规定好的,你只需要按下去即可。如果是需要你自己编写程序的话,那个按键是什么值,是需要你自己定义的。也就是说,按键按下去实际上是触发了高低电平变化,对应不同的io口,你通过不同io口的接收情况,从而执行不同的逻辑。

网友E:
纵横交叉的IO口,每个按键对应触发2个电平变化,单片机识别到后就会对应程序里面的数值,并输出到显示。

网友D:
以4*4矩阵按键为例,行4,列4,8个io口,一个字节可以确定。
然后看你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
比如行扫描
      A4  A3  A2  A1
B4    O-O-O-O
B3    O-O-O-O
B2    O-O-O-O
B1    O-O-O-1
A4 A3 A2 A1 B4 B3 B2 B1
0  0   0   1    0  0   0   1    0x11  表示数字由自己定义 例如 4 ,按下图中1的位置就输出4

网友F:
1首先要知道是按的哪个键;
2然后要知道这个键按了几次。
这样就能知道你设定的数值了。

网友G:
矩阵式键盘需要在程序中扫描键盘位置,再根据自己定义的键盘代表的数字进行编程。

如普通键盘的数字键盘,1定义在左下角,如果你扫描这个位置的键盘按下,那么就是1。如果你定义的1在左上角,那么当左下角这个位置的键按下,就是另外一个数,你自己定义的数。

总之,程序是扫描按下键盘的位置,具体这个值是几,由你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