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路板有插件也有贴片,用单面还是双面PBC更便宜?

楼主(2023-02-06):
请教大神,一块电路板有插件也有贴片,用单面还是双面PBC更便宜?
PCB尺寸10*10cm,插件、贴片元件差不多各一半,是用单面PCB,插件贴片各在一面,还是用双面PCB,插件贴片都在一面,各有什么优缺点?价格差别大吗?比如下面这块板怎么做便宜?

网友A:
当然单面板更便宜的多,能用即可

网友B:
单面工艺简单很多的。

网友C:
单面板更便宜,而且单面板也有不同的板材,价格也不一样;至于元件要看你的条件,如果有机器贴片当然是贴片便宜了;但是有些元件是插件封装的便宜;毕竟人工还是会贵一点;有些大的元件还是只能用人工插件,量少人工就显得贵

网友D:
这种纸基阻燃PCB单面板材只适用于玩具、小家电等低附加值的电器。价格要比环氧玻纤板低许多。插件贴片混装,加工工艺复杂点。

网友E:
双面板吧,画PCB方便,也没有多几毛钱。

网友F:
双面板相对性价比要高一些

网友G:
量很大时,单面板便宜很多的。

网友H:
便宜 ? 要看整体比如对体积要求、出货量等,没有绝对的。
一般两个成本差不多,但双面更好用。

网友I:
单面PCB更加便宜点。

网友J:
尽量贴片和直插在不同面,要不然混装的话要维修会特别坑

网友K:
PCB单层板相对简单,可以轻松地设计,大多数制造商可以毫无问题地构建它们。 生产这些板材的难易程度意味着您可以大批量订购这些板材没有遇到问题。 单层板可以快速制造,因为它们简单,并且它们比多层PCB需要更少的资源。

楼主:
复杂一点度电路板一般都是插件贴片混装,很难做到全贴片,混装用双面板时插件贴片是单面还是双面元件?10*10cm双面、单面板(包括制版及焊接元件)大概要几元钱?

网友L:
楼主位那张照片里面单片机最下面两个拖锡焊盘证明了这个焊接工艺是波峰焊。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吧,画PCB方便,也没有多几毛钱。

双面板批量做过孔低阻测试贵很多,单面板没有过孔不需要测试。

网友N:
你给的这个示例,就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O:
嘉立创我试过单面板死贵呢,然后看了下最便宜竟然是铝基板,可惜不方便Layout,不过人家散热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