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学习分享第一天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nt'

楼主(2023-02-06):
一: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运行必要条件为 电源、晶振、复位电路。
二:单片机学习主要是掌握任意I/O的随意操作。
三:定时器的使用+中断使用+串口通信。
最后,附上今天学习的程序;
让第一个LED以间隔200ms进行闪烁。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end int u16;
sbit LED1=P2^0;
void delay(u16 i);
void main()
{
   while(i--);
}
void main ()
{
  while(1);
{
LED1=0;
delay(20000);
LED1=1;
delay(20000)
}

}
为什么运行后后出现错误呢?错误如下:
LESSON_1.C(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nt'
有没有老师能够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网友B:
typedef unsigend应是unsigned

网友C:
是unsigned int 而不是 unsigend int

网友D:
missing ';' before 'int'中文意思是在'int'前面找不到';'
你懂的系统认为应该断句,如果不是真要断句就是前面有听不懂的话
果然, 'int'前面是 unsigend  ...

网友E:
typedef unsigend是改成unsigned,表示无符号整形

网友F:
单片机学习主要是掌握任意I/O的随意操作 ???gpio难道不仅仅是个基础吗?

网友G: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1=P2^0;

void delay(u16 i)
//void main()
{
   while(i--);
}

void main ()
{
  while(1)
{
LED1=0;
delay(20000);
LED1=1;
delay(2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学习主要是掌握任意I/O的随意操作 ???gpio难道不仅仅是个基础吗?

纯属个人理解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unsigend应是unsigned

是的,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ssing ';' before 'int'中文意思是在'int'前面找不到';'
你懂的系统认为应该断句,如果不是真要断句就是 ...

谢谢,后面还发现了main函数重复定义的问题,编译后,软件没有报错,但灯就是不亮,奇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后面还发现了main函数重复定义的问题,编译后,软件没有报错,但灯就是不亮,奇怪

找到了,原因是我的main函数中加入了while(1)循环,应该是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