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电路板上的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
今天想给服役了10多年的剃须刀换块电池,结果手抖,给整冒烟了,除了电阻烧断了外,图中间标着Z862的是什么元件,哪里都没查到,看他的电路,220V交流电进来后各接到他下面的两个脚,然后左面的两个脚标有正负极,这是个集成的二级管整流桥吗?剃须刀是飞利浦HQ5813,有没有手头正好有这个剃须刀的帮看下Z862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数字或字母。万能的某一个宝这把也不灵了。

网友A(2023-02-07):
明显是个整流桥。

网友B:
怎么看都是个整流桥。建议楼主直接去掉危险的220V输入改成Type-C充电吧。

网友C:
就是个整流桥他这个充电功率非常小你随便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整流桥换上就OK了,不过还要查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地方短路的

网友C:
修之前要把这些烧蚀的那些痕迹都要清理干净不然有可能会打火的

网友D:
整流桥来的

网友E:
从图片上看好像是桥整流桥

网友F:
是整流桥堆,找个MB6S代换上去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
微型整流桥

网友H:
Z862是整流桥,用MB6S代换就行

网友I:
没错,就是整流桥。

网友J:
很明显是整流桥吗

网友K:
这电路板真是惨不忍睹啊,那个4脚带+-号的是整流桥。

网友L:
不要修了,直接买个充电板,改USB充电

网友M:
1、你早已知道答案;
2、现场很恐怖;
3、建议自己改电路。
烧过的板最好不加高压,建议改低压5V之类的

网友N:
好,这下确定了,感谢楼上诸位的帮助,就不一一谢过了,采纳大家的意见,整个MB6S换上。
话说昨天是因为手欠,本来电阻换上后指示灯都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就想不用电阻能怎么样,就用表笔把电阴短路了,结果,砰的一声,吓得我一个后仰,差点使出铁板桥的功夫,眼前金星直冒,再看那电阻两个脚都已经断了,掉在我腿上,表笔也打出一个坑。唉,这得吸取多少次教训才能改掉这手欠的毛病
还有今天刚在电子制作区看到了个贴子,找到了差不多的电路图,也明白过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都是个整流桥。建议楼主直接去掉危险的220V输入改成Type-C充电吧。

电路板空间有限啊,5V还得转一下才能给电池充电吧,直接充怕充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不要修了,直接买个充电板,改USB充电

那还得找和这个电路板形状一样的啊,太难了,昨天看了这个剪刀二手的板子最便宜的还要35,算了,花1块多买MB6S换上得了

网友O:
贴片整流桥,桥堆。

网友P:
对的是整流作用,有个Z是标识可能

网友B:
看看是什么电池,如果是3.7V锂电池,2元钱买个充电板还带过充过放保护功能的。

网友B:
HQ5813电池就是锂电池,直接在电池电路位置改成typec充放电管理非常简单。

网友B:
阻容降压的电容位置足够放下小电路板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HQ5813电池就是锂电池,直接在电池电路位置改成typec充放电管理非常简单。

不是锂电的,是镍氢电池,1.2伏的。
不过你这提醒了我,下次就把他所有原来的东西都不要,就换成一个锂电和个小充电板

网友Q:
整流桥换上就OK了

网友R:
是桥式整流器

网友R:
这个东西是桥式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