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7段数码显示仪表会不会回到模拟式指针显示?

楼主(2023-02-07):
利用手机屏幕的显示方式变成指针模拟显示各种电量。手机屏幕显示个指针表的图形困难吗?我是不懂,我觉得可以办到的,“指南针”的图形就够精准的。再加上局部放大功能分度值没有问题?数字表的数字乱跳是个致命缺点!LED显示指针钟表已有产品(分辩率不高),手机显示的字体大小就说明足以模拟指针表的分度值。

网友A:
比如,我常用的电压表ADC是+-17位,量程是131.000V,用6个8显示的,那么,请告诉我,用指针表怎么显示这么精细的读数?还是说,用几个指针表配合显示?

网友B:
奇葩的脑回路。
仪表上指针和数字各有优缺点,比如飞机上还有很多指针式的。
但直观精度上你懂的,毕竟仪表不是用来秀的。
如果是数字再模拟到指针,指针式电表的原有优势荡然无存,感觉纯粹是吃饱撑的

网友C:
成本到位直接音频播报都不是事

网友D:
参考飞机座舱玻璃仪表布置,稍微重要的参数如高度、空速都是数字式的,不需要太准的参数如发动机n1用模拟指针表的方式,飞行员要面对上百个仪表,把部分仪表变成更直观的模拟条显示,可以降低飞行员工作量。显示各种电量,也才几个参数吧,这都需要降低使用者的工作强度,这个用户十有八九是制杖。

网友E:
楼主,别怀旧总研究指针表了,技术发展要“向前看”。数字示显示清晰直观,一目了然;指针表最大的弊端是需要“估读”,就是最小刻度的下一位读数受操作者主观的影响非常大,在实际使用中,你觉得哪个好?

网友F:
楼主二百多主题帖,能问这种问题应该还不会编程,甚至还没入门。无法想象点阵显示旋转指针需要编写多少图像数据表。没有不可能的,钱到位都可以做,有的卡西欧电子表就是液晶点阵模拟指针增强美观,世界上不缺奇葩脑回路的人,早就有人做过了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楼主历年的主题帖,楼主2020年就开始手动编程了,那时候我还没开始学编程呢,我是玩收音机的,不会编程序是要被掐脖子的,我只用了两年时间点亮二极管,点亮数码管,串行数据驱动收音机,我敢肯定的是我已经用两年时间超越楼主成为编程大师了,楼主还在原地踏步还没有起步,这编程是要天赋的,楼主可能天生没有严谨逻辑回路,不适合做编程的

网友G:
指针模拟显示各种模拟量,玩玩可以,但把数码显示改为指针显示是不可能的了:
指针读数要时间:眼睛捕捉图像、大脑解读图像成数字。再进一步做出反馈动作。
视觉主观误差:比如同样一个值,有的人读到的是3.3,有的人读到的是3.5,弱视的人误差更大,盯着看半天读到的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到位直接音频播报都不是事

数字乱跳变怎么音频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怀旧总研究指针表了,技术发展要“向前看”。数字示显示清晰直观,一目了然;指针表最大的弊端是需 ...

估读误差完全可以用局部放大画面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常用的电压表ADC是+-17位,量程是131.000V,用6个8显示的,那么,请告诉我,用指针表怎么显示这么 ...

我买二斤土豆谁见过用千分之一天平称的?项链也没有用卖煤的地磅称的吧?。哪个多哪个少你心里清楚

网友H:
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有的优势。
指针表适合观察一些变化的信号,例如音频电平表。
数字表适合读取一些固定数值的信号,例如供电电压,220V、12V、3.3V等。

网友I:
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缺点;但是又何必局限于某一种呢; 可以数字模拟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