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定时器问题 一直卡死在中断里执行中断的内容

楼主(2023-02-07):
如下图所示 ,本想用定时器4做计数器的,但是测试发现一直卡死在中断里执行中断的内容,无论咋样都挑不来,现在用的定时器还是不行 ,进入中断后先把中断关了执行完再开还是都不,加入io口还是不行,实在搞不懂了,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打开中断后必须有中断入口函数,否则程序会跑飞,具体请提供源码。

网友B:
你看看定时器4的中断号是多少,keil只支持32个编号,如果大于32需要自己用空闲的中断写个跳转。

网友C:
楼主,STC官方有很多完善的例子源码,为什么不下来试试呢?自己摸索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定时器4的中断号是多少,keil只支持32个编号,如果大于32需要自己用空闲的中断写个跳转。

定时器的中断号不会大于31的。

网友D:
把程序帖出来大家就容易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的中断号不会大于31的。

51架构是3个定时器,定时器4的中断号大概率是大于31的

网友E:
STC官方有很多完善的例子源码,为什么不下来试试呢?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4可编程时钟分频输出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L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T4T3M   = 0xD1;                 //定时器3和定时器4控制寄存器
sfr T4H     = 0xD2;                 //定时器4高8位
sfr T4L     = 0xD3;                 //定时器4低8位
sfr T3H     = 0xD4;                 //定时器3高8位
sfr T3L     = 0xD5;                 //定时器3低8位

sbit T3     = P0^7;                 //定时器3的外部引脚
sbit T4     = P0^5;                 //定时器4的外部引脚
sbit T3CLKO = P0^6;                 //定时器3的时钟输出脚
sbit T4CLKO = P0^4;                 //定时器4的时钟输出脚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38400)    //1T模式
//#define F38_4KHz (65536-FOSC/2/12/38400) //12T模式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T模式
//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2T模式

    T4T3M &= ~0x40;                 //T4_C/T=0, 对内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  T4T3M |= 0x40;                  //T4_C/T=1, 对T4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4L = F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4H = F38_4KHz >> 8;

    T4T3M |= 0x80;                  //定时器4开始计时
    T4T3M |= 0x10;                  //使能定时器4的时钟输出功能

    while (1);                      //程序终止
}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4的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38_4KHz        (256-FOSC/38400/2)          //1T
//#define T38_4KHz      (256-FOSC/12/38400/2)       //12T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IE2     = 0xAF;                 //中断使能寄存器2
sfr T4T3M   = 0xD1;                 //定时器3和定时器4控制寄存器
sfr T4H     = 0xD2;                 //定时器4高8位
sfr T4L     = 0xD3;                 //定时器4低8位
sfr T3H     = 0xD4;                 //定时器3高8位
sfr T3L     = 0xD5;                 //定时器3低8位

sbit P10 = P1^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4int() interrupt 20           //中断入口
{
    P10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  IE2 &= ~0x40;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E2 |= 0x4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T模式
//  T4T3M &= ~0x20;                 //定时器4为12T模式

    T4L = T38_4KHz;                 //初始化计时值
    T4H = T38_4KHz >> 8;

    T4T3M |= 0x80;                  //定时器4开始计时
    IE2 |= 0x40;                    //开定时器4中断

    EA = 1;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