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RC单片机芯片无法烧写程序,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3-02-07):
第一次尝试自己打板实验,使用的芯片型号为STC-89C52RC-40I-LQFP44,外围电路如图:
感谢深圳嘉立创公司的免费打样服务,板子收到了之后焊接上元器件,一切准备OK后发现程序不能烧写,RXD=P3.0 TXD=P3.1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电平转换电路呢?你怎么往里烧写的?

网友B:
要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5V电源

网友C:
你需要usb-ttl电路,通俗的话就是下载器

网友D:
打个电话给STC(0551-XXXX,自己从网上找),免费给你发一个下载器。另外,一般情况下,把复位和晶振部分全省略就行了,不要搞那么麻烦。
如果有下载器,可以把串口的比特率调低一些,再试

网友E:
描述的 太笼统,知道详细步骤,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没有usb转ttl的问题,需要下载器和烧录软件才能烧

网友G:
目测楼主需要一个STC-USB Link1D4专用烧录器,可以@我头像联系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