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07):
各位大神:新年好!    最近做了一个温度报警器,数码管为3位的共阴数码管。在全显时显示正常的,在动态显示时就会出现笔画暗淡不清楚的现象。看了一下论坛,感觉应该是程序中的消隐没有处理好,因个人能力有限,程序基本上都是摘录论坛各路大神的现有程序修改的。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程序看看是否程序有问题,谢谢!
/***********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stc15w单片机
//1在主程序前加上初始化init();程序
//2硬件连接变动时需修改下面的参数
sbit H1        = P1^0;//设置第1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2        = P1^1;//设置第2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3        = P1^2;//设置第3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4        = P1^5;//设置第4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a        = P3^5;
sbit b        = P3^4;
sbit c        = P3^3;
sbit d        = P3^2;
sbit e        = P2^1;
sbit f        = P2^0;
sbit g        = P3^7;
sbit dp        = P3^6;

#define P1M0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左到右,高到低位)
#define P1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3M0SET                0xff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3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define P2M0SET     0xff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2M1SET     0x0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00000
/*****以上定义需要根据实际硬件情况更改******/
data unsigned char PWM;//显示亮度
#define light                        9         //设置LED显示的亮度(值域:1~9)
#define DELAY_L                12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用于点扫描的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DELAY_L; i++);
        }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0x40};//0-9,A-F,-

//数码管:正向位置;共YIN极;正向连接

void dis_off (void)
{
        P3 = ~P3M0SET; //关所有显示
    P2 = ~P2M0SET;
        H1=H2=H3=1;//P1 = ~P1M0SET;
        delay(10-PWM);

}
/*********************************************************************************************/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q){ //第1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01;
        if(i == 0x01){
                H1 = 0;a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2;
        if(i == 0x02){
                H1 = 0;b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4;
        if(i == 0x04){
                H1 = 0;c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8;
        if(i == 0x08){
                H1 = 0;d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10;
        if(i == 0x10){
                H1 = 0;e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20;
        if(i == 0x20){
                H1 = 0;f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40;
        if(i == 0x40){
                H1 = 0;g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80;
        if(i == 0x80){
                H1 = 0;dp = 1;}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q){ //第2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01;
        if(i == 0x01){
                H2 = 0;a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2;
        if(i == 0x02){
                H2 = 0;b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4;
        if(i == 0x04){
                H2 = 0;c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8;
        if(i == 0x08){
                H2 = 0;d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10;
        if(i == 0x10){
                H2 = 0;e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20;
        if(i == 0x20){
                H2 = 0;f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40;
        if(i == 0x40){
                H2 = 0;g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80;
        if(i == 0x80){
                H2 = 0;dp = 1;}delay(PWM);dis_off();
}
/*********************************************************************************************/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q){ //第3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q & 0x01;
        if(i == 0x01){
                H3 = 0;a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2;
        if(i == 0x02){
                H3 = 0;b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4;
        if(i == 0x04){
                H3 = 0;c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08;
        if(i == 0x08){
                H3 = 0;d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10;
        if(i == 0x10){
                H3 = 0;e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20;
        if(i == 0x20){
                H3 = 0;f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40;
        if(i == 0x40){
                H3 = 0;g = 1;}delay(PWM);dis_off();
        i = q & 0x80;
        if(i == 0x80){
                H3 = 0;dp = 1;}delay(PWM);dis_off();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q){
                switch (l){//显示的数码管位置
                                case 1://
                                        displayHH1(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
                                        displayHH2(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3://
                                        displayHH3(q);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                                case 4://
//                                        displayHH4(q); //将显示数据送入
//                                        break;//

                }
}

/*******************************************/
void init (void){
                P3M1=P3M1SET;
                P3M0=P3M0SET;
                P1M0=P1M0SET;
                P1M1=P1M1SET;
                dis_off();
                PWM = light;}
/******************显示程序*************************
i=t/100;
diplay_data (1,disdata[i]);
i=t%100/10;
diplay_data (2,disdata[i]+0x80);
i=t%100%10;
diplay_data (3,disdata[i]); */

篇幅限制,具体全部显示代码见附件。

楼主:
测试图片 显示部分原理图

网友A:
你这个是MCU直驱数码管,要想提高亮度只能是亮时延时加长,但是加太长会闪。。
小于20mS内要扫一次,3个数码管,每个点亮约6ms..这是没有其它任务时的时间分配,若有其它任务,则适当调整。或是用定时器中断方式把时间分片,每6mS点亮一个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MCU直驱数码管,要想提高亮度荒苁橇潦毖邮奔映ぃ羌犹せ嵘痢!�
小于20mS内要扫一次,3个数 ...

感谢大神的回复,小弟不才。您说的这些小弟不知道如何修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图片显示部分原理图

你这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太奇葩了,不可能正常显示。按你的硬件图,给你写个示例。适用于STC15系列MCU,主函数中5ms延时不是必须的,是留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添加其它应用程序。主函数循环周期在1~6ms范围都不会影响数码管动态显示。

#include <STC15F2K60S2.H>
/***********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程序************/
//stc15w单片机
//1在主程序前加上初始化init();程序
//2硬件连接变动时需修改下面的参数
sbit H1        = P1^0;//设置第1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2        = P1^1;//设置第2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3        = P1^2;//设置第3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H4        = P1^5;//设置第4位数码管阴极连接的I/O口
sbit a        = P3^5;//11111100
sbit b        = P3^4;
sbit c        = P3^3;
sbit d        = P3^2;
sbit e        = P2^1;//00000011
sbit f        = P2^0;
sbit g        = P3^7;
sbit p        = P3^6;
sbit DQ       = 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
0x71,0x40};//0-9,A-F,-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3];//缓存
unsigned char num=123;//模拟欲显示数12.3

/****1ms延时子程序(12MHz 1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1T@1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00;j>0;j--);//j=1100 1T@11.0592MHz
}
void dula(unsigned char i)        //写入8位段码
{
        a=i&0x01;i>>=1;
        b=i&0x01;i>>=1;
        c=i&0x01;i>>=1;
        d=i&0x01;i>>=1;
        e=i&0x01;i>>=1;
        f=i&0x01;i>>=1;
        g=i&0x01;i>>=1;
        p=i&0x01;
}
void wela(unsigned char i)        //写入3位位码
{
        H1=i&0x01;i>>=1;
        H2=i&0x01;i>>=1;
        H3=i&0x01;
}
void display()//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witch(i)//分解数据
        {
                case 0: dis_buf[0] = disdata[num/100%10];    break;
                case 1: dis_buf[1] = disdata[num/10%10]|0x80;break;//加小数点
                case 2: dis_buf[2] = disdata[num%10];        break;
        }
        wela(0xff);//位码消隐
        dula(dis_buf[i]);//送段码
        wela(~(0x01<<i));//送位码
        i=++i%3;    //循环计数
}
/*******************************************/
void init(void)
{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3;//0000 0011推挽
        P2M1 = 0x00;
        P3M0 = 0xfe;//1111 1100推挽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
        while(1)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Delay_ms(5);                //延时控制主循环时间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太奇葩了,不可能正常显示。按你的硬件图,给你写个示例。适用于STC15系列MCU, ...

感谢大神的不吝赐教,我按照你的这个代码添加到程序中去,总算编译过了,但只显示12.3,其中12。很淡,3很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把整个程序上传上来,希望大师帮忙看看怎么修改。谢谢啦

楼主:
temp_detection.rar (39.78 KB, 下载次数: 10) 整个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不吝赐教,我按照你的这个代码添加到程序中去,总算编译过了,但只显示12.3,其中12。很淡,3 ...

数码管各位亮度不均匀是各位显示时间不相同。你没有真正看懂给你的示例,为什么给你写5ms的主循环周期,就是给你留有充足时间来调用读取温度值、按键扫描、报警等程序。可是你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阻滞型延时上了,这是编程的大忌。由于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完整读一次ds18b20温度值远远超过5ms。这就要把读ds18b20温度拆分成5部分,主循环1次只完成1部分。这就完美解决了在时间上与数码管、蜂鸣器的冲突。再给你一个示例参考,重点要理解这部分:
void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的函数
{
        static uchar i=0;
        uchar a=0,b=0;
        uint t=0;
        switch(i)
        {
                case 0: 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break;
                case 1: break;//利用定时循环周期替代5ms延时
                case 2: int_DS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BE);//读温度寄存器
                                break;
                case 3: break;//利用定时循环周期替代5ms延时

                case 4: a=read_byte();//读取温度低8位
                                b=read_byte();  //读取温度高8位
                                t=b<<8|a;
                                sh=t>>4;//取整数
                                ge=(a&0x0f)*0.625;//取1位小数
                                break;
        }
        i++;i%=5;
}

网友C:
  Delay_ms(5);

把5改小试试,用2或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