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D的这个XX去掉?

楼主:
重新安装了AD,在画板的时候一直显示这个,就是橙色的那个符号,找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关闭这个选项

网友A(2023-02-07):
提示你有线交叠了啊。。这是你设置的规则。你到规则管理里头去看看。

网友B:
你的AD版本多少?
鼠标释放,键盘输入O、P,关掉PCB选 项下的"Online DRC"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有线交叠了啊。。这是你设置的规则。你到规则管理里头去看看。

问题解决了
但又没真正的解决
这是导入了PADS的PCB才会有的,而且只是有的电路有,有的电路没有
一样的规则,一样的工程,一样的设置,它就是有着不一样的结果
反正不管了,刚刚接手别人的工作,以后要么是全用PADS,要么是全用AD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