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ESD静电问题

楼主:
有一款类似于TWS耳机大小/助听器大小的产品(需要接触皮肤),有四个金属触点露出在外壳。四个触点功能分别是4.2V(锂电池充电)、GND、TX(串口通讯发送)、RX(串口通讯接收);产品按照ESD旧标准空气放电±8KV,接触放电±6KV是通过了的(4.2V,TX,RX分别加了ESD静电管);
今年2023.05.01以后要按照ESD新标准空气放电±15KV,接触放电±8KV进行测试,我担心会通不过。已经拿了注册证不能改变现有结构(板子大小也不能变,现有板子空间也已经挤不进去一个0402的元件了);(%产品,同时按现有结构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各位有哪些好的办法可以分享???

网友A(2023-02-08):
先测试,不通过向领导反馈,要重新设计线路板,你为何要如此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不通过向领导反馈,要重新设计线路板,你为何要如此纠结

应该是量产了,并且重新设计就需要重新注册,都是烧钱的玩意,只是打工人就算了,要是管理层,焦虑是难免的。

网友C:
当前电路改ESD型号型号试试,ESD这个参数接触放电(VESD)提高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不通过向领导反馈,要重新设计线路板,你为何要如此纠结

改结构就大麻烦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量产了,并且重新设计就需要重新注册,都是烧钱的玩意,只是打工人就算了,要是管理层,焦虑是难免 ...

哈哈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量产了,并且重新设计就需要重新注册,都是烧钱的玩意,只是打工人就算了,要是管理层,焦虑是难免 ...

就是非常的烧钱  这东西

网友E:
板子背面啥元件? 15KV多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板子背面啥元件? 15KV多大电流?

静电测试  我哪里知道多大电流  你说ESD参数吗

网友D:
1.有很多人建议整个板子灌三防漆  对ESD通过有帮助不?2.ESD datashe里面 只写了一个电容和耐压,电流和功率都没有写在参数里面,ESD选型不需要考虑电流和功率吗?如果要考虑,怎么进行选择

网友D:
ESD哪个参数是功率啊   都没看到功率的参数  在datasheet里面

网友F:
最简单的是换个ESD性能好的TVS,除了考虑TVS的电容是否会对信号影响和耐压是否会导致信号截止外。最主要的是看ESD protection  z这个,也就是IEC 61000-4-2 level 4,这个标准说明可以过什么样的ESD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有很多人建议整个板子灌三防漆  对ESD通过有帮助不?2.ESD datashe里面 只写了一个电容和耐压,电流和功 ...

你这个ESD就可以,但建议留一定的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