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晶振的实际误差是多少?

楼主(2023-02-07):
请教:某一个宝上的三无12M晶振,实际误差是多少?最好是测量值。

跟IRC相比能精确点吗?受温度的影响怎么样?业余条件下用什么仪器可以精确测量呢?

网友A:
用频率计可以测量晶振评率。

网友B:
专业要用频谱仪测试,不过部分示波器也有FFT功能

网友C:
晶体的典型频率精度是10ppm~100ppm。。ppm是10^-6数量级。RC振荡器,频率精度通常在10%左右,取决于电阻电容的精度。
在温度稳定度方面,RC的振荡器更是没法跟晶体振荡器比。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示波器或者某一个宝廉价的口袋频谱仪测量。

网友D:
没必要测量,要求高的不会用三无,要求低的误差没影响

网友E:
再差的晶振,也比IRC强。一个分母是百万,一个是百。
精度自己很难测的。有精准定时要求的,就直接找好点的牌子精度高的10ppm内。普通应用20ppm基本够用。不好的晶振容易不起振。

网友F:
如果用到串口。建议选择11.0592晶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到串口。建议选择11.0592晶振。

兄弟 串口通讯对振荡精度要求挺低的 RC那点误差不算事 就算11.0592 RC能实现的精度级比串口需要的精度级别高一个数量级呢 ns和us的差别 能有啥影响

网友H:
要想精度高,采用温补晶振啊,1ppm的都有。

网友I:
再差的外部晶振,一般都在200ppm以下,而内部IRC一般是1000~10000ppm。
至于外部晶振的精度,则常见的200ppm~0.01ppm都有,看你具体的型号。

网友J:
对于无源晶振而言, 无论是品牌还是三无,他自身的误差值,和你接的对地电容的误差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精度高,采用温补晶振啊,1ppm的都有。

不光只考虑精度,还有成本。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光只考虑精度,还有成本。

精度和成本,本来就是相反的

网友L:
既然是三无产品,初始精度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石英晶体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

没用过死忒惨,只说说STM32的RC振荡器在全温范围内变化3%,而AT-cut石英晶体是这样的:

网友M:
问这种问题的,一般是新手
在很多情况下,基本不需要去考虑片上时钟的误差的,除非是用32KHZ的低时钟
只要是在4NHZ或者以上的,基本能正常满足常用的单片机功能:ADC,定时器,串口,IIC,SPI
对于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比如高精度频率计,就算是用了24MHZ的有源晶振,也不见得一定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三无产品,初始精度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石英晶体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

没用过死忒惨,只说说 ...

STC的IRC振荡器在全温范围内变化1%,0~50度不超过0.5%,比STM32优秀得多。

网友I:
我自己做的频率/周期计,用恒温有源晶振,优于0.01ppm,年误差不超过0.3秒,用北斗模块校准(网上的人叫“GPS驯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