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显示错误是什么原因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楼主(2023-02-08):
LCD1602.C(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LCD1602.C(1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LCD1602.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CD1602.C(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CD1602.C(1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
求指导,很急

楼主: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网友A:
是这段代码之前的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段代码之前的代码的问题

具体是哪里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段代码之前的代码的问题

具体是哪里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哪里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啦

要看这段代码之前的几行代码

网友B:
完整的代码不贴出来,神仙也不知道是什么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段代码之前的几行代码

代码全部都发出来了,评论置顶还有半段,希望大神可以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C:
就各种少封号少括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代码全部都发出来了,评论置顶还有半段,希望大神可以帮我指点一下

代码被吞了

网友E:
难道是while后面少了个大括号?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3;i++);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

你少了这个。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