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采集24h的温度,1h一次,采集的数据存储在哪里?24h全采集完后pc端怎读取?

楼主(2023-02-08):
51单片机采集24h的温度,1h一次,采集的数据存储在哪里?然后24h全采集完后pc端怎样读取?
请大体给一个过程,我好去学习。

网友A:
要存储数据,单片机应该扩一片EEPROM,用于存储采集的数据。如果保证系统不会掉电,也可以放在RAM中。采集完数据,按通信协议,发给PC。

网友B:
选用自带EEPROM的MCU或外挂EEPROM存储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发送PC。

网友C:
方法一:存放到RAM数组里。优点:不用担心写坏EEPROM;缺点:一掉电数据就全没了;

方法二:循环存入存在自带的FLASH EEPORM里,优点:掉电数据还在;缺点:循环写入算法麻烦。

可以多用一些扇区,每扇区有512字节,按字节数算着快存满了就跨区存储,把数据再存入下一个区,然后把第一个区擦除;看情况继续往下存或者返回第一个区,时刻保证当前区和上一个区里能读到24个数据(首次开机不满24h除外)。如果需要读最近24h的数据,就从当前地址开始往回读24个数据,通过串口发送PC。
理论上EEPORM每个扇区可以擦写10万次,寿命应该够了。如果还想防止EEPORM损坏,想稳妥点就每个数据加个校验位,回读时校验一下,校验失败提示内存错误,换个地址写或用默认数据。

网友D:
温度用2个字节完全可以保存,24h才占用48个字节,在RAM里面完全能装得下,为什么要问?

网友E:
出门右转:指纹打卡机,一天打卡4次,一个月采集一次

网友C:
补充一下,方法一用掉电存储也能保存当前ram里的数据。但循环写入是免不了的,毕竟eeprom不建议固定一组地址可劲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度用2个字节完全可以保存,24h才占用48个字节,在RAM里面完全能装得下,为什么要问?

若温度用浮点型变量表示,每次保存是4个字节。

网友F:
将传感器数据保存在 SD 卡中

网友G:
才24个数据,随便定义一个数组即可。
可以通过串口、USB上传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