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这种电极水位探针,怎么用单片机去检测的电路

楼主(2023-02-08):
有没有使用过这种电极水位探针,怎么用单片机去检测的电路

电极水位探针

电极水位探针

网友A:
把电极安装在水箱水位不同高度,水有导电性,通过测试每个电极对水箱阻抗,就可以知道水位到哪。

网友B:
不建议电极直接入水!电极直接入水可能导致电极产生电蚀而影响水质和电极寿命

网友C:
要加运放的

网友D:
我以前用过类似的,单片机I/O口直接读取低电平。

网友E:
水箱接地每秒给电极弱上拉高电位1ms,在这1ms检测电极上的高电平是否被拉低。拉低了就是水位到了。

网友E:
我见别人一个量很大的板子上,是上拉的500k的电阻,共参考。

网友F:
这个传感器看起来像汽车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类似接到 ADC 端口的常规模拟类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过类似的,单片机I/O口直接读取低电平。

有没有电路呢,我现在用的电路,客户说有时候不太灵敏

网友G:
水的直流电阻很大,越纯净电阻越大。
金属触点检测要用交流电驱动,否则会有问题的。

网友H(2023-03-20):
只能测有没有水,不能细分

网友C:
运放做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