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高频的取样电阻,有什么电阻比较好

楼主(2023-02-08):
要求大功率 无感 高精度 低温漂,用哪种电阻。 玻璃釉 RTP BWL 绕线电阻

网友A:
用无感的金属膜电阻,不能用普通电阻,有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无感的金属膜电阻,不能用普通电阻,有电感。

其实金属膜电容也是在上面刻槽,让电流走螺旋线来控制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