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插排上的led灯叫什么名字

楼主:
如图

网友A(2023-04-25):
引用 网友B:
很普通的φ3红色二极管, 白色套管里面有限流电阻和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达不到220v)

二极管也是要钱的,现在插排哪有给你加二极管的,想得美。

网友C:
这个叫发光二极管呀

网友D:
是不是指示灯啊

网友E:
是不是LED坏了,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应该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1N4007

网友B:
很普通的φ3红色二极管, 白色套管里面有限流电阻和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达不到220v)

网友F:
标准叫法,电源指示灯。

网友G:
发光二极管

网友H:
就叫LED灯

网友I:
想延长使用寿命可以加串一个1n4007,电阻200K,led用高亮的

网友J:
直接搜电源指示灯就出来了

网友K:
红色直插式发光二极管

网友L:
发光二极管啊!

网友M:
插排上的LED灯通常被称为指示灯(Indicator Light),也有人称之为状态灯(Status Light)、运行灯(Running Light)或电源指示灯(Power Indicator)等。这些LED灯主要用于指示插排或其中的设备的工作状态,比如是否接通电源、正在运行或待机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很容易坏,换了你用不了多久可能又会烧; 把里面串联的电阻换个大点的 ,1M左右都可以!

LED并连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就是LED,还串了颗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如LED的工作电流是10毫安,那么这限流电阻的阻值是220/10=22千欧 ...

22千欧!220V,功率多大?

网友O:
很容易坏,换了你用不了多久可能又会烧; 把里面串联的电阻换个大点的 ,1M左右都可以!

网友Q:
直插红色发光二极管 红发红

网友R:
发光二极管,电源指示灯。

网友S:
插针发光二极管

网友T:
你自己都叫出名字了,还问啥

网友U:
灯是红色3mm发光二极管,电阻是200kΩ的色环电阻

网友V(2023-02-15):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

网友W:
直插 φ3红色发光管

网友X:
这种时最低档的发光二极管,一分钱能买2个

网友Y:
红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Z:
串了一个几百K电阻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AA:
φ3红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AB:
电阻选值范围 150K--220K之间即可

网友AC:
插排上的led灯叫插排上的led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就是LED,还串了颗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如LED的工作电流是10毫安,那么这限流电阻的阻值是220/10=22千欧 ...

不可以,插排为了省掉一个二极管,LED是工作在击穿状态,真要按10mA计算LED很快就完蛋了。一般是1Mohm才能用的住。

网友AD:
你都说了led灯,就叫LED灯,或者红色发光二极管,直径5mm

网友AE:
就是叫led 红色发光管 直径 2 或者3

网友AF:
就叫LED灯,如果你是LED不亮了,换个LED灯即可,热缩管里面有个1M的电阻记得要保留即可。

网友P:
就是LED,还串了颗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如LED的工作电流是10毫安,那么这限流电阻的阻值是220/10=22千欧。

网友AG:
LED电源指示灯

网友AH:
标准名称就叫LED(发光二极管),装在排插上的功能是电源指示灯。外形名称:圆顶帽边直插式,外形尺寸Φ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