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画FPC板的经验,指导一下下

楼主(2023-02-08):
最近准备画个FPC电池连接线,之前只画过PCB,没有画过这个
最主要的是打样费实在有点高,犯错成本着实是有点高了
所以,就想请教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要注意点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算好尺寸,不画错线路,走线合理,一般没问题

网友B:
我画过,一样的,只不过厚度不一样,多检查一下就好啦。

网友C:
我以前画的软板文件,给你参考一下,
1、折弯处要用过冲余量,防止拉坏。
2、整板厚度,如要不注明是同样的,但有补强的地方要注明,注明补强后的厚度。
3、插拔处的金手指要镀金,还有背面补强。
4、补强有材质,最硬的是钢片。但此材质一般用于固定件,比如锁锣丝的地方。5、其它细节就和硬板一样了。

网友D:
画板难度倒没什么。最主要你要跟他们的工程师沟通好你的使用参数需求。让他们推荐你基材和工艺。使用FPC的话,估计也是要折弯使用吧?是否有金手指插拔?是否需要补强?都要看需求考虑清楚。打样是激光切割分板的。批量要开冲切模具。你会觉得更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板难度倒没什么。最主要你要跟他们的工程师沟通好你的使用参数需求。让他们推荐你基材和工艺。使用FPC的 ...

批量是老板的事了
我只管打样的时候不出问题就行了

网友E:
画好原理图,一定要对,然后走电流的线注意有没有超标

网友F(2024-01-23):
画板与PCB是一样的,线路,钻孔,阻焊,文字,板框与PCB设计是一样的,但如果是插拔手指,排线端口处需在背面增加PI补强,便其厚度与座子匹配,除此外,排线背面或板边空白区建议增加一些网格铜,增加FPC抗拉裂强度。打样现在价格很便宜了,嘉**现在可以免费打样了

网友G:
FPC的最小线宽、过孔大小铜厚板边安全距离,开槽宽度等与硬板可能会有不同,具体见制程能力。

网友H:
1,注意在换层时一定要看好你的软板要夹在哪一层,
2.软板其实和硬板做法区别不是很大。
3,尽量少打孔。

网友I:
FPC与PCB的布线布局基本一样的. 但二者材质不一样. FPC是软的可以弯折, PCB是硬质材料不能弯折. 所以存在以下不同:
1) 在弯折区内, 走单层线, 弯折区的反面PI开窗, 弯折区需要有最小R半径0.5, 不能死折,死折容易导致线路断裂.
2) 在贴片ic, 连接器的反面, 需要用PI, 钢片做补强, 防止FPC材料弯曲导致IC, 连接器的脚位脱焊,导致线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