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压会影响射频距离吗?

楼主(2023-02-09):
其他测试条件相同的情况下,PCB使用3.3VLDO和5VLDO供电,射频遥控距离3.3V的超过25米,5V的只有10米左右,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LDO是同规格的,只是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A:
供电电压是设计好的,改变供电电压会使器件处在不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B:
可能需要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