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K程序空间不够,如何优化代码 ?最新回复来了

楼主(2023-02-09):
64K程序空间不够,如何优化代码 ?帮网友问,STC8H8K64U/STC8A8K64D4
答:  如KEIL C51的 9级代码自动优化还搞不定 !
STC 【32位8051的代码密度】是【8位8051的代码密度】的 115%,多了15%

STC32G12K128 / STC32G8K64 的代码密度是STC8H8K64U的 115%,
多了15%(不是常数:图片、字库;是指运行的代码)!

STC32G8K64, 是64K程序空间,RMB2.5
64K * 1.15 = 74K, 相当于 8051 的 74K 程序空间

STC32G12K128, 是128K程序空间,RMB3.5
128K * 1.15 = 147K, 相当于 8051 的 147K 程序空间

网友A:
第二次看到这样容量不够的帖子了,64k得多大的程序,足可以在里面驱动点阵液晶屏字符表做个动画片了,如果没有动画片那里面都是杂乱无章的无用指令。优化就不用了,同样程序用汇编就4k搞定,89c51跑的飞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看到这样容量不够的帖子了,64k得多大的程序,足可以在里面驱动点阵液晶屏字符表做个动画片了,如果 ...

汇编真的这么牛?我的感觉是,用c写,代码上了几k,尤其是10k后,只要加几句,代码量就蹭蹭往上涨。加if语句尤其明显。

网友C:
还是用汇编写吧,

网友D:
尽量简化函数。用多几个公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汇编写吧,

时间来不及

网友E:
外接25Q128, 再将字库,图片,常量存进去。 就可以减少很多程序空间了。

网友F:
不够可以外接FLSH芯片。

网友G:
你干嘛啦?64K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