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晶振测温的吗?

楼主:
哪位了解用晶振做探测器测量温度的,麻烦推荐个晶振。
谢谢!

网友A(2023-02-09):
这是利用晶振温漂测量温度?

网友B:
如是利用温漂测量温度,那这个人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温度变化->引起晶振频率变化->测量频率->计算温差?
温度变化->引起晶振频率变化->FV转换->ADC测电压->计算温差?

PTC、NTC电阻不香吗?嫌麻烦DS18B20也可以啊~~晕

网友C:
楼主你先科普一下“用晶振做探测器测量温度的原理”。

网友D:
这个想法太超前了

网友E:
晶振可以测温?晶振里面没有传感器吧

网友F:
没听说过晶振测温,求科普

网友G:
楼主还是说说从哪里听说“晶振测温”这个概念的。

网友H:
一般都是用DS18B20的喔;一个就也一两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是利用温漂测量温度,那这个人的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温度变化->引起晶振频率变化->测量频率->计算温差 ...

也不一定不行,虽然没试过,理论上可以测温,不过得先标定,先了解这个晶振的温漂曲线,比如温度25度 频率多少,25.5度时 频率多少。。。。说不定这个思路测温精度还蛮高的,,只是实际生产时,不可能每颗晶振都一样,肯定有误差,所以这个程序调试好了,它可能没法通用批量生产,或者每一个产品都要出厂标定校正,,而且晶振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石英温度计,会获得很多的详细信息。

网友J:
ds18b20的测温就是用晶振啊,用高温度系数的晶振测温,补偿底温度系数的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ds18b20的测温就是用晶振啊,用高温度系数的晶振测温,补偿底温度系数的晶振。

不要看中文的东西,全都是垃圾。英文资料里面没有这种说法,事实上也根本就不可能,石英晶体无法集成到硅片上,封装的时候要形成空腔,成本还是非常高的,18B20的价格完全不支持这种歪理邪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 ...

石英温度计跟晶振是一个东西吗?
搞电子就不能有点严谨的思考吗?
温度对石英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晶振在制作的时候就做了对应的温度隔离了
你拆开一个好一点的晶振看一下,它就是只有两根引线接在石英上,目的就是为隔热
石英温度计为了温度采样实时和精度,直接就把石英做在导热很好的铜片上面,要是我没见过,差点就以为又长见识了呢

网友C:
晶振,是我们常用的那种有源或无源的晶振。

石英温度计,是一个传感器!!!

网友K:
道理上来说可以,选择温度稳定性差(温敏型的)的石英晶体切型(不能用AT和GC切型,因为温度稳定性太好了),做一个皮尔斯振荡电路,放大器、电容和反馈电阻选温度稳定性高的,那么输出频率就和温度相关了。

网友L:
晶振测温,是个狠高科技话题。
理论上:晶体振荡的频率会困为温度而产生漂移,测出这个漂移值就能感知温度的变化。
这个除了探头核心是晶振,至少还要做到:对温度变化反应敏感,温度与频率变化的值有相对应关系。
如果需要量产,必须得考虑成本、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等问题,这就是目前民用市场难看到这东东的原因罢。
建议去上某一个宝定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石英温度计跟晶振是一个东西吗?
搞电子就不能有点严谨的思考吗?
温度对石英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晶振 ...

有,用bing搜“LC-cut quartz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有惊喜,但那不是普通晶振,而是专用测温切向的石英晶体。

网友M(2023-04-07):
用特殊切型(比如Y切型)的石英晶体做成晶振,用这个晶振搭建震荡器,该振荡器的频率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测量振荡器的频率就可以测温了,这类的测温很容易实现高精度、高分辨率,比如精度可以做到0.01℃,这样的精度是18B20(记得好像是精度0.5℃,分辨率0.06℃)所不能实现的,PT100一类的也很难做到这个精度,分辨率就不说了。

网友N:
这个话题超前了。不好理解

网友O:
DS18B20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64位光刻ROM 、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度报警触发器TH和TL、配置寄存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话题超前了。不好理解

谈不上超前,就国内而言,30多年前就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应用研究。这个精度下的应用场合不多,一般用不到这么高的精度,而且这个精度完成测试都要很高的成本,一般的环境无法完成测试。

网友P(2023-09-01):
引用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 ...

高精度石英套管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石英温度计是一种高精度、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 它通过测量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来测量温度。 在互联网上搜 ...

还真有这种检测手段,长见识了

网友R:
为提高石英钟精度做的两位小数频率计,可以发现刚用烙铁焊过的与1分钟以后的晶振频率在第二位小数上存在变化,1分钟以后就基本稳定了。

网友L:
果然是VIP,脑回路与路人迥异。其实随便一个晶振都是可以的,可以测量其表面温度变化的改变就好 。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果然是VIP,脑回路与路人迥异。其实随便一个晶振都是可以的,可以测量其表面温度变化的改变就好 。

随便一个晶振就能测温?说话要有依据,不能随便胡说。

网友S:
查了一些文档,1900年国外有研究,1901年文档中提到测量精度0.001℃,2013年石英温度传感器遥测温度计的设计中提到0.05℃,2003年基于石英晶体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中给出各种石英的温度系数,提到测量分辨率达到0.0001,但是比较式石英选取比较麻烦。研究石英测温的不是很多,应该是具有一定局限性。PT1000测温也能达到计量校准用的标准。激光、光线测温看到研究的不少,但是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