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新手 C语言程序的逻辑错误

楼主:
显示结果为数码管第八位全亮,其余位全灭。

网友A(2023-02-09):
1.函数形参没有变量的数据类型定义。
2.cs=pow()函数内ws-1在先了,数组num[0]始终无法赋值。
3.后面Nixie(),形参num[0],是无法获得正确答案的。4.调用tqnum()函数时,还缺少参数值。

网友A:
调用tqnum()函数时,还缺少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用tqnum()函数时,还缺少参数。

我还有些不懂,当我把answer设为个位数时,数码管显示是正确的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