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LQF44单片机使用中时常损坏,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2023-02-09):
我设计的电路板用的单片机是STC8A8K64S4A12,LQF44封装,这个芯片在使用过程中时常损坏,一直没找到原因。问问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电源是DC5V,用ASM1117-3.3V供电

网友A:
你没有提供判断损坏的依据及损坏现象是什么样?是某端口损坏还是芯片的VCC与GND引脚短路?其芯片自身有缺陷的不多见。多数是对芯片电参数了解不深,外围电路设计欠妥,电源质量不佳所致。尤其是开关电源性能不好,加电瞬间电压窜高危害尤甚。

网友B:
芯片损坏基本都是过压击穿导致的。
虽然你用ASM1117-3.3V供电,但是任何一个IO有过压都会倒灌电流导致IC过压击穿损坏。
在VCC-GND并联一个3.6V 1W或以上的稳压管,IO串联电阻限流,基本不会再出现损坏IC、烧坏IO的。

网友C:
   有些电源IC质量很差,反复停电上电,发现,上电瞬间 5V/3.3V ,经常稳不住,给MCU供电电源上冲到 7V/8V/13V的现象很多, VCC-GND过压烧IC了,
建议VCC-GND并联一个5.6V/5W二极管,输入端最好再串个限流的自恢复保险丝。

   另STC8A8K64S4A12升级到STC8A8K64D4款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实在没有研究的意义,STC8A8K64D4赶紧测起来!硬件兼容,软件略改动两者区别数据手册里写的很清楚,,@我头像拿样品

网友B:
过压损坏,请参考5楼的图

网友D:
用ASM1117-3.3V供电,因为电源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某个IO没有做好防护(电流电压过大)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应该提供电路图,不能够让我们盲猜。

网友D:
不同意5楼观点,有些电源IC质量很差不代表所以都很差,使用合格的元件是最基本的要求,5W稳压管、快恢复保险丝都不便宜,有这个钱足够买到合格的电源IC了,再说了既然用了稳压管了还要电源IC何用?稳压管真的可以稳压的

网友E:
你单片机驱动什么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