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额定功率是指总阻值功率,还是调节电阻的功率?

楼主(2023-02-09):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功耗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温升过高导致器件的损坏。普通电阻是整体发热,电位器发热部位占整个电阻的比例是随着滑动点变化的,如果不考虑热阻的变化,整体传导等热阻问题,按比例计算功率我觉得是合理的。

网友B:
用总阻值功率计算出额定电流,电位器调节在任何位置都不要超过该额定电流。

网友C:
按总阻值计算功率,此时对应的电流为允许的最大电流值。

网友D:
我还真见过一块调节发热管功率的板子,老坏电位器。我拆开看了电位器最头上靠近引脚的1毫米烧糊,是经常调到最大功率用的那个头上,

网友E:
电位器的额定功率由施加到它的电压和它允许的最大电流决定。 因此,电位器的阻值不能低于它允许的最小阻值。 不要将电位器调整到低于其允许的最小阻值,否则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