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蓝牙无法连接JDY-31模块

楼主:
在手机的蓝牙和使用写的安卓app都不能连接上这个蓝牙模块,只会显示已保存,但是使用蓝牙调试器就能连接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

手机是红米K30系列

手机是红米K30系列

网友A(2023-07-19):
试试将手机所能收集到的蓝牙地址存放在一个列表中,然后在列表中选择自己想要连接的蓝牙,保存所选中蓝牙的地址,调用连接模块连接即可。 操作完成后,稍作等待,连接成功会有对话框提示成功,若显示连接失败,先检查蓝牙模块是否异常,若检查无异常,重新连接即可。

网友B:
这种模块一般都要厂家的APP才能连,用手机自带的蓝牙管理功能是连不上的。

网友C:
蓝牙模块有两种,分别是传统蓝牙和低功耗蓝牙,在安卓程序当中还是有区别的,看你写的是连接传统蓝牙还是低功耗蓝牙,
    低功耗蓝牙和传统蓝牙相比,只有在配对绑定上相同,其他不同之处分别为:
  1、 低功耗蓝牙节能,接收成功后会自动断开,下一次连接的时候再激活就可以了;但是传统蓝牙一旦激活就会始终保持连接,比较耗能;
  2、低功耗蓝牙的广播信道仅有3个;传统蓝牙则是32个;
  3、低功耗蓝牙的速度快,3毫秒就能实现一次“完成”;但是传统蓝牙在相同的连接周期下却可能需要耗费的时间会是低耗蓝牙的好几十倍;
  4、传统蓝牙使用因为其数据包常所以比较常用与数据量比较大的传输,但是低耗能蓝牙数据包非常短,所以多用于小应用中;
  5、 低功耗蓝牙无功率级别,一般发送功率在+4dBm,在空旷距离可达到70m的传输距离;传统蓝牙有3个功率级别,Class1,Class2,Class3,分别支持100m,10m,1m的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