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降压电源电路中R1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3-02-09):
各位大神,请教阻容降压电源R1:50欧的作用,仿真发现有没有R1基本没有差别。

楼主:
左上角R1:50欧,仿真发现有没有R1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很多实际电路都有这个1W50-68欧电阻,难道当保险用。

网友A:
你猜对了,实际上短路也可以工作。常见的手机充电器里一般也有这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猜对了,实际上短路也可以工作。常见的手机充电器里一般也有这东东

手机充电器那个是当保险来用的,而楼主图中已经有了保险,R1左边的那个BX。

网友C:
输入缓冲,理论上可以降低电容失效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缓冲,理论上可以降低电容失效的概率

这个解释第一次听说,能够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D:
防止上当瞬间流过电容c1的电流过大,对电容C1起到缓冲限流 ,最大限度保护c1,如果没有刚上电时充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为零,可以视为短路,所以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入缓冲,理论上可以降低电容失效的概率

分析正确!R1起缓冲作用,防止大电流对电容和后续电路的冲击!特别是电压峰值时段接入电路时冲击不小,此时电容相当于短路状态,瞬态冲击电流很大,R1的串联加入限制瞬态冲击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解释第一次听说,能够说一下原理吗?

上电瞬间,电容的阻抗可以视为0,相当于短路,此时,R1的电阻限制了最大冲击电流!特别是在市电峰值时段接入电路时的冲击电流。当然,如果能够控制电路在市电过零时段接入,R1可以考虑短路。当电路正常运行时,电容的容抗要远大于R1的阻抗。此时,R1的串联对电路的影响很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防止上当瞬间流过电容c1的电流过大,对电容C1起到缓冲限流 ,最大限度保护c1,如果没有刚上电时充电瞬间, ...

说的非常正确,限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终于明白了。

网友G:
降低浪涌电流的,如果去掉,上电瞬间电流会很大,上电次数多了,会损坏器件。
但是具体到楼主的电路,则可以短路R1,因为后面的负载(大于R3与R6+并联)比R1还要大,本身就不会有大的浪涌电流。

楼主:
降低开机浪涌电流是不是使用NTC热敏电阻更好?用60D5热敏电阻代替图中R1更好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降低开机浪涌电流是不是使用NTC热敏电阻更好?用60D5热敏电阻代替图中R1更好吧。

元件价格不同。

网友I:
R1起限流缓冲作用,当刚一上电时,电容相当于短路,电路中瞬间电流就会很大,有了R1后刚上电R1就限制了电流从而保护了电路及电容。

网友J:
实际上是多余的!整流桥后面没有马上接滤波电容,而且后面还有R6限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降低浪涌电流的,如果去掉,上电瞬间电流会很大,上电次数多了,会损坏器件。
但是具体到楼主的电路,则可 ...

分析正确!R6确实限制了浪涌电流。

网友E:
从性价比考虑,这个电路设计不可取,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之类的电路已经很成熟,小功率开关电源性价比很高,完全可以应用在这些场合。不过这个电路的唯一优势是可以长时间不间断工作。电容限流限流元件电容没有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