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反激式电路变压器怎么设成异名端

楼主:
请教各位!
如图所示,当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在开关闭合的时候,二次侧有电流流过,发光二极管亮,但是这属于正激,如何设置成反激?

网友A(2023-02-10):
把二次线圈头尾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二次线圈头尾反接。

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法后,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法后,还是不行。

注意,正接时红下降时绿升起,反接时红升起时绿也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