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简易示波器,信号怎么无法采集?

楼主(2023-02-09):
emwin GRAPH简易示波器,信号怎么无法采集?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6,TIM_IT_Update)!=RESET)
        {
                                   static int count=0;
        if((oscilldev.buffer!=NULL)&&(oscilldev.adflag==0))        //buffer为空,并且允许进行AD采集
                {
                        oscilldev.buffer[count]=(int)((float)Get_Adc(ADC_Channel_1)*oscilldev.resolut);//电压值,因为单位mv
                        //printf("%d\r\n",oscilldev.buffer[count]);
                        count++;
                        if(count>oscilldev.dataxsize)//一次数据采集完成
                        {
                                count=0;
                                oscilldev.adflag=1;//标记AD采集完成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这个获取方法有问题,dma+adc轻松获取adc数据 pwm触发adc转换,一切硬件自动完成,交叉采样率可达到2msps